[其他] 拆修金灶K7全智能电茶壶

楼主(2025-05-08):
这款电茶壶故障现象为通电无反应。

面板触摸按键特写

机器下边的合格证及生产日期

去掉底座,看到主板,经检查为次级整流二极管D4(型号为SB2100)击穿导致整机通电无反应。代换D4后,一切功能正常。

开关电源驱动小板,驱动芯片为美国PI的SC1161D1

开关电源变压器及驱动小板背面信息

主板上的另外两块立式小板

这块大的立式小板上面的芯片为LM358运放芯片,主板上丝印有小板各脚功能。

这块大的立式小板背面可以看到78L05三端稳压器,蜂鸣器上信息为KD

小的立式小板正面看到四个二极管

继电器为宏发的HF3FF

LED显示屏型号

主板型号为K7G

保险管信息

主控板背面

主控芯片为合泰的BS84C12A-3,为触控A/D型单片机,支持触摸按键控制功能

耦合器品牌为FADA,这个品牌的耦合器质量不错。

网友:
感觉这种好难修,除了换换耦合器,其他故障不好查。

网友:
内部还行啊

网友:
这东西现在烂大街

网友:
三年就要换元件了

网友A:
金灶在这个行业还是有些名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灶在这个行业还是有些名气的

是的,我现在也在用这个牌子的泡茶机

网友:
开关电源非阻容降压,好评!

网友:
2022年的产品。

网友:
输出二极管短路??

网友B:
看到接插件设计就知道金灶还是用心去做产品的!

网友:
使用时间不长啊,,现在加点的耐用度很低啊。。。。谢谢分享

网友:
电路板看着中规中矩,而且使用了好评的接插件,虽然是简单常规的元件,能定位故障点修复也着实不容易

网友:
做工不错,家里有个煮茶的电磁炉

网友:
听茶行的人说,直接拿去换新。

网友:
还行,应该比较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接插件设计就知道金灶还是用心去做产品的!

确实,插接件设计成本高一些。

网友:
之前买了一个,结果 一年内坏了抽水泵,发现是进水管那里扎的不紧,久了,滴水把水泵整 坏了,重新换个水泵,并扎好进水与出水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