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天热了!玩骑砍2显卡老狂转,拆下清灰换硅脂,丽台2080TI工丐版显卡!

楼主(2025-05-08):
天热了!玩骑砍2显卡老狂转,拆下清灰换硅脂,丽台2080TI工丐版显卡!这个显卡我记得买的时候正好是矿潮的时候,所有显卡*东上面价格巨贵还没货!考虑再三当时咬牙买的最便宜的这个丽台的2080ti显卡,别的都太贵了,其实真的就差那点钱。丽台到是老牌子质量还是挺好的,就是卡的撒热太丐了,纯公版一个涡轮而已。

平时用的还挺在意的。品相还行

因为丐!!所以丐~连后背板都没有,每次拆都害怕别磕掉小元件什么的。浮沉擦干净了

螺丝还挺多一大堆,也不知道那个是散热主要固定的螺丝,索性都拆掉,分别放好位置标记好螺丝种类

其实挺干净的也没有很多灰尘,既然都拆了就瞎扫扫重新涂遍硅脂吧!

就拆到这步吧!下边的闪存位置赖得动了,把核心擦亮亮的。

硅脂这次没敢涂太多,之前涂多了一痛被论坛里的朋友数落!这次差不多吧!

好了!剩下的还原和拧螺丝过程就不拍了,又水了一贴!恢复原样后装机,感觉吧!玩骑砍2还是会呼呼吹!没办法这卡散热就是差。。谁叫当时差钱呢!凑合忍者吧!带个耳机听不到、听不到!2080ti现在还是可以当主力用的,先不换新的了,毕竟年纪大了玩游戏时间也少了。够用就先这样

网友A:
涂的有点多了,

网友:
这种涡轮风扇的卡可以把热量直接吹出机箱外,这点比较好,我的公版980Ti也还在服役中。

网友B:
说实话还是多了,很多人都没搞明白涂散热硅脂散热的原理,以为这东西一定要涂的多一些总比涂少了要好吧。

网友C:
可以在GPU散热片上面,加一个风扇直吹,这样温度下降多。

网友:
涡轮风扇卡高负载我就没见到过有安静的,反正我喜欢涡轮卡做的规矩好看

网友D:
一代卡皇,再用5年不成问题!

网友:
不玩游戏一直都是集显,少了一个故障

网友E:
还能继续出力。不追求高画质,高刷新率,能用好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的有点多了,

还多啊!我都是悠着涂的,边上都没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还是多了,很多人都没搞明白涂散热硅脂散热的原理,以为这东西一定要涂的多一些总比涂少了要好吧。{: ...

再少我怕压上核心不能全覆盖。其实就薄薄的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GPU散热片上面,加一个风扇直吹,这样温度下降多。

你说的这工程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代卡皇,再用5年不成问题!

对对,除了费电功率大,别的都挺好用的。高端货嘛,算是卡皇吧,前边还有个TAITA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能继续出力。不追求高画质,高刷新率,能用好多年。

是呀,我都是调中画质玩儿,感觉也不错

网友:
一个抽一个吸

网友:
热管散热比涡轮好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护帖
骑马与砍杀好游戏
硅脂感觉还是涂多了

网友:
现在性能还够用,不追求高画质,3-5年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