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遇到启动问题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看上去是新系统呀,咋还不能全屏,还是说显示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新系统呀,咋还不能全屏,还是说显示器问题???

绝对不是显示器的问题:以前都正常。
这是我第1次使用win10。
这台机上,这个系统已经运行了一两年了。
刚刚插了个u盘,导致好像进入系统就成问题了。
其中有一个推行界面说还原点,其实根本就没有还原点。
想不到 Windows 10这么脆弱

网友:
左上角还有点花屏症状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B:
显示器上的AUTO按一下?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绝对不是显示器的问题:以前都正常。
这是我第1次使用win10。
这台机上,这个系统已经运行了一两年了。

硬盘要挂了,硬盘要挂了,硬盘要挂了,

网友:
Windows10不脆弱呀,我们一个系统每天copy出几百硬盘分开运行都正常,并且系统每天至少开关机超几十次.平时都开玩笑这些平台真顽强,换了是人这么折腾可能早就成了神经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要挂了,硬盘要挂了,硬盘要挂了,

就因为我插了个u盘,导致硬盘要挂了?

网友:
啥U盘能给系统干蒙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上的AUTO按一下?

一来还没找到全世界上这个auto按键。二来我感觉到好像没关系

网友:
win10的这个修复模式就是个笑话,以前老是自己更新,关机不让关要你等,开机不让用要你等,然后强行关机了就进去这个模式然后还各种失败,再强行关机,然后就正常了

网友D:
你的U盘是不是  带PE  或 UEFI启动?

网友E:
硬盘启动后需要修复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上的AUTO按一下?

我从u盘启动,显示一切正常。可见显示器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U盘是不是  带PE  或 UEFI启动?

是的呀。 U盘模式下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盘启动后需要修复win10?

关键进入不了正常windows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来还没找到全世界上这个auto按键。二来我感觉到好像没关系

嗯,你说得对,撸过...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网友F:
重新安装系统比修复节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盘启动后需要修复win10?

对对,现在是第n次正在准备自动修复了!我有点奇怪:就算是机械硬盘坏了,固态硬盘应该没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安装系统比修复节省时间。

看来你是行家:现在好像正常了。提示说正在进行修复。已经修复七八分钟了。还不知道要过多久。
  我就插了一个u盘,竟然出现这么个幺蛾子。
  问题正如我之前发的图片一样:各种错误提示,完全是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