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TM0660芯片万用表改锂电池

楼主(2025-05-08):
我的6230c万用表用两节7号电池,改的自动关机时间有点长,用不到2个月就需要换电池。

最近淘宝红包后包邮2分钱买了2块402030锂电池,电池厚宽长分别为4mm、20mm、30mm,容量为200mah,两块并联400mah。
放进电池仓有点空。

电路包括充电电路、低压差稳压电路。

DTM0660低电量提示电路,改为锂电池时需要调整13脚分压电阻,上分压电阻R22改为4.7M,增加了3M电阻接地,实测电池电压3.15v时显示电池图标;
也可以采用上分压电阻R22改为3M,下分压电阻2M电阻接地,电池电压3v时显示电池图标。

充电接口若外壳打洞,一方面不美观,最主要是存在热地情况,在测量220v电时有触电风险。所以充电板就放置于电池仓内

将电池盖螺丝去除,在对应螺丝洞内放置两块3mm强磁柱,这样充电时再不需要到处找螺丝刀拧螺丝了。

补充几点:1、总成本在1元内:电池0.04元,买了20粒磁铁0.2元,充电芯片4057在pos机板上拆的,稳压芯片拆机的。
2、附加板的静态电流3uA
3、改后充一次电可以用多久?刚改好,充电才用呢,还没有机会测试,坛友说说你们改的能用多长时间。
4、为了方便复原,原AAA电池触片用胶带缠绕绝缘,一并放在电池仓内,什么时候反悔了,只需要揪下两个线头,重新安装触片就行了

网友:
拍几张照片啊

网友:
磁吸电池盖,这创意不错

网友:
买成品也就3块钱,主要要的是动手的过程

网友A:
一次可以用3年,没必要大动干戈

网友B:
也可以买一节7号铁锂电池,3.2v一节,加一节占位筒即可。也很方便。

网友:
折腾就是乐趣,磁铁扣盖这个创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可以用3年,没必要大动干戈

经常不用可以三年,我坚持不了三个月就要换电池。也可能有碳性电池容量低的原因

网友:
这个确实挺不错的

网友:
我手上的FLUKE15B  用2节电池。 几年才换一次电池; 真是羡慕你们连万用表可以TYPE C 充电

网友:
3uA静态电流,电池可以用好久。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直接用的7号铁锂电池

网友:
精打细算  靠谱 一劳永逸啊?

网友:
磁铁不错 不用拧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买一节7号铁锂电池,3.2v一节,加一节占位筒即可。也很方便。

我也喜欢这种改法

网友:
直接搞7号的锂电不是更好看

网友:
我的两节7号电池万用表因干电池漏液损坏了电池仓,索性一劳永逸改了锂电

网友:
思路不错,有创意啊,学习了

网友:
我也喜欢这种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