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雅迪电动车锂电池保护板的选择

楼主(2025-05-08):
最近准备给个朋友的雅迪铅酸电动车手工DIY一个60V30AH左右的锂电池,主要上下班用,距离4公里左右,打算一个星期充电不超过2次。
思路:出于安全/智能/续航考虑,一是采用磷酸铁锂电芯不起火;二是保护板采用一个性价比好的智能保护板,价格便宜同时可以查看电池运行健康状态;三是关于里程参考一些车友的说法1A可以跑2公里左右,选择30AH左右的电芯,也就是充满一次电可以跑个60公里,能跑15个来回,1个星期不用充电。
主料选择和采购:
主料电芯在某宝上采购20个国轩27AH电芯。
保护板的选择纠结了很长时间,主要是要确保电

池性价比和长期使用使用电池与保护板有重要的关系,卖货平台上有各种保护板,购买的过程众遇到了很多问题。最终在某宝上选择了一款武汉彦阳的20S50A蓝牙硬件版,一个是店铺服务人员比较热心,对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也有专业的人来即时交流,关键性价比高。
采购过程感受:散装DIY大多数是个人导致有些店铺爱答不理的,有些店铺人员对一些技术问题也不回复,爱答不理,没有什么安全感,价格也不愿意优惠。
现在关键的采购的主料已到位,分享一些武汉彦阳保护板的一些知识。
据商家说这是一款专用在电动2轮车的保护板,稳定出货5年,出货量已经上百万,通用雅迪,艾玛,台铃等主流的电动2轮车。
功能方面可以用手机app或者微信小程序连接蓝牙看电池状态,而且对电压,电流,温度都有监控和保护机制,尤其在大电流冲击下在硬件方面做了额外的保护(TVS),防止电池受异常使用冲击导致损坏不能使用,同时它还有均衡功能,在电芯长时间使用老化一些因素导致电芯压差不一致,就会出现骑行过程中突然断电,通过均衡功能就能解决这类问题,这点可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下一步准备DIY这个电芯(哈哈,手戳来了),有经验的朋友评论区给建议。

网友A:
这板子静态电流怎么样?

网友:
期待成品效果

网友B:
这个保护板贵吗?我刚买了一块极空的还没装上去,在等铜鼻子到货。顺便吐槽一下,极空真够扣的板子卖那么贵几毛钱的铜鼻子都不舍得送两个。所有买家买完板子都在等铜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静态电流怎么样?

不清楚,他们说持续50A,他们有业务人员懂技术(V137203334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保护板贵吗?我刚买了一块极空的。

买卖东西都是有量有价,不过咨询了这么多,他们家有贵的,也有便宜的,我选的这个还算比较便宜,你可以联系一下他们的业务13720333458或者上他们的某宝(武汉彦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保护板贵吗?我刚买了一块极空的还没装上去,在等铜鼻子到货。顺便吐槽一下,极空真够扣的板子卖那么贵 ...

极空板子是很好,就是性价比极低,试试铁塔拆车拓邦或者天邦达板子 10块钱解君愁

网友:
期待成品出来

网友D:
我一般都是无脑入蚂蚁

网友E:
貌似坛友中,国轩的口碑不咋的呢

网友:
正品彦阳质量可以的,手里一块100A的用了三年没问题

网友:
手上有国轩的电池   你是怎样的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极空板子是很好,就是性价比极低,试试铁塔拆车拓邦或者天邦达板子 10块钱解君愁
...

有道理,搞个二手的板子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是无脑入蚂蚁

不清楚,小门小户的,过程感受不好,彦阳的店铺人员还是很热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坛友中,国轩的口碑不咋的呢

那用什么了,性价比点的

网友F:
支持雅迪一线通电量显示吗?如果不能随便买个天邦达的不是更划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支持雅迪一线通电量显示吗?如果不能随便买个天邦达的不是更划算?

他们又那种雅迪的专用版,可以上店铺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他们又那种雅迪的专用版,可以上店铺看看

去看了 没有  没有任何一线通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看了 没有  没有任何一线通的板子

可以在店铺上咨询他们的业务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看了 没有  没有任何一线通的板子

可以在他们店铺里面问他们接待人员或者加他们的业务(V13720333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