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500W商用电磁炉功率输出电路

楼主(2025-05-08):
修一个商用电磁炉,故障:拔插头时跳闸,输出电路画下来研究了一下。

网友A:
这俩咋没连接散热片,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咋没连接散热片,不科学啊...

哈哈,散热器拆了,不然看不见IGBT

网友B:
线盘是铜还是铝的?

网友C:
测试下能不能达到3500W。

网友D:
研究的怎么样啦。是不是闸有问题了。

网友E:
看着没用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下能不能达到3500W。

用普通家用锅具实测最大电流10.8A,可能锅底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盘是铜还是铝的?

没仔细看,好像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研究的怎么样啦。是不是闸有问题了。

哈哈,功率管烧了,桥烧了,还有别的一些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没用多久啊?

哈哈,因为我有洁癖,把板子弄干净了

网友F:
商用主要是功率大,功率大主要是功率管及相关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商用主要是功率大,功率大主要是功率管及相关的大

功率管、桥、线盘、谐振电容、滤波电容、康铜丝、滤波电感都大一点

网友:
线盘是铜还是铝的

网友G:
什么方法把电路板清洁到如此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方法把电路板清洁到如此干净

羊毛刷子慢慢刷

网友:
这玩意买大牌的还耐用点

网友:
楼主电路图画的漂亮,字写的也好啊

网友:
这专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很少有铜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