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雷达电蚊香液加热器不工作了拆三个加热器

楼主(2025-05-08):
雷达老货做工没得说还带一个温度保险现在其他的加热器都是没有的,铝片厚实不像现在直插那种和纸一样薄,线头氧化重新接了一下,那个圆的不知道叫什么有阻值应该就是个电阻,打磨了一下还是不行应该是变薄了剪了一片铝片垫起来就正常了,正点的是个陶瓷加热也还可以,直插的没眼看了现在这种的几乎都这样

网友:
其实就是低功率加热

网友:
家里用了几年的彩虹电热蚊香器,有好几个,虽然还可以发热,但是发热片好像温度达不到老化了。

网友A:
圆的那片是PTC,电蚊香基本都这样,有温度保险算是很良心了。

网友:
这些加热器基本上都是一个样

网友:
低功率加热

网友:
确实挺厚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的那片是PTC,电蚊香基本都这样,有温度保险算是很良心了。

我拆了好几个无线的那种都是第三种了垃圾的很,一个枪手送的还是几个杂牌吧

网友:
这东西不容易坏

网友:
ptc 接触电极的2端容易氧化,自身寿命一般也就3-8年。

网友:
PTC通病,靠金属片接触供电,时间长了就这样,洗衣机门锁也是用的这东西,坏了磨一下就修复。

网友:
低功率ptc加热

网友:
我认为第二个最好

网友:
原来蚊香液加热器拆开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有温度保险

网友B:
从上面拆机可以看出,同样是一个蚊香液加热器,材料好坏有差异,元件多少有差异,如果动点脑筋,还可以加上更多的功能。

网友:
有温度保险 还不错  小功率 忘记拔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上面拆机可以看出,同样是一个蚊香液加热器,材料好坏有差异,元件多少有差异,如果动点脑筋,还可以加上 ...

想想还能不能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