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有时会出奇怪的问题,怎么办?

楼主(2025-05-08):
笔记本电脑刚开始用,网络完全正常,
后面无法ping通某机器,需要换个ip才能ping通,
为何会这样
是不是路由器出问题了?

网友:
什么型号,买了多久?

网友:
去换新的吧

网友:
疑难杂症,换个路由器试试。

网友A:
你ping的是什么地址?内网还是外网

网友:
电脑不行了,卖了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ing的是什么地址?内网还是外网

ping的地址不在同一个路由器下

网友:
换个路由器吧,有可能是你的路由器时间久了老化了不稳定

网友:
如果其他设备也有同样问题,那就换路由吧。

网友:
这种一般是网卡太老,路由器太新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在同一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