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充气沙发内置充气泵如何拆解?

楼主(2025-05-08):
最近感觉这个充气泵的18650电芯容量不行了,想打开换电池,结果外部没有螺丝孔位,顶部用撬棒也找不到下手的地方,请问有行业大佬教下从哪里下手拆解吗

网友A:
用胶水粘的,用菜刀沿缝隙砍

网友B:
看着也不复杂

网友:
用胶水粘的

网友C:
毛巾包住,大锤法,可行

网友D:
大力出奇迹

网友:
从缝隙处下手

网友:
只能硬拆了

网友E:
冰箱冷冻箱里 速冻4-6小时后,取出 用毛巾包裹后 ,然后大力出奇迹,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请看 楼上的提示

网友:
缝隙里喷WD-40,一点点腐蚀开,无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冰箱冷冻箱里 速冻4-6小时后,取出 用毛巾包裹后 ,然后大力出奇迹,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请看 楼上的提示 ...

塑料冷了是脆的,当心碎了

网友:
用台钳慢慢加压,听到裂开声,沿着缝隙变大位置撬开。

网友:
有缝就可下手,没缝就去创造,后果自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胶水粘的,用菜刀沿缝隙砍

谢谢分享思路,我也看到是胶水粘的了,但是不明白他是上下结构的还是套娃结构的,电吹风加热了也没有点松动的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也不复杂

有胶水粘接的痕迹,但是感觉是套娃结构粘接的,没翘得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毛巾包住,大锤法,可行

没有小绿毛巾,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力出奇迹

怕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箱冷冻箱里 速冻4-6小时后,取出 用毛巾包裹后 ,然后大力出奇迹,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请看 楼上的提示 ...

看来武拆是最好的方法了,不过我担心塑料冻脆了它会碎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