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想问一下IS903M跟IS903有何区别?

楼主(2025-05-09):
如题,在鱼上看到一家在卖903M的半成品套料,查了一圈没找到太多资料,现发帖给大家长长见识,希望各位大佬能告知一下这玩意儿是什么来路

附图

网友:
没见过 难道是阉割ce?

网友:
我拆过这个板子……主控当普通903用了……区别不知道

网友A:
这闪存的形状像是字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闪存的形状像是字库啊

那应该是主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主控芯片

闪迪的方形字库。我主控和闪存还是分得清的啊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3074-1-1.html

确实是emmc,但是这个贴里面说的是开的nand定义,毕竟没拆下来谁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C:
903M应该是阉割版主控

网友:
应该差不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3M应该是阉割版主控

听大佬说是改进版,不易漏3.0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
应该一样的,量产没差别

网友:
希望是改进版,但往往是降成本的

网友:
903m好像都是开emmc的那种,但是好像也可以当做普通的903

网友:
配置没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