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LED驱动板制作了一个LED测试仪

楼主(2025-05-09):
用LED驱动板做了一个LED测试仪 空载电压256V 限流接了一个47K电阻 目前测试一个50W灯板没问题 2.2V和3v的发光二极管也没问题 就是会有频闪而且间隔0.5秒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限流的问题 还有就是正负极不能一起碰 会触电  单个拿没事
这是驱动板和芯片
测试效果 太晚了没时间测试稳压二极管拉  明天试试

楼主:
这个自适应电压的 你LED几伏电压启动 他就是多少电压 限流在5毫安左右

网友A:
这么大盒子,装上电压电流表多好,一测就显示灯珠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盒子,装上电压电流表多好,一测就显示灯珠电压电流

买咯 还没到货 后期装上

网友:
我是用两个AC220V变成6V的小变压器,做成隔离变压器;然后输出加整流滤波后,在输出线上加100K电阻限流,还要加一个10K的回流电阻,这样测试LED时就不会被电了,电流才几毫安,对人体没什么危害;话说:每次被高压电击一下,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酥酥麻麻的,把身体里的正负电荷都中和了,身体感觉爽了。

网友:
这种恒流驱动,如果双手不小心碰到两端,电压会很高吧

网友:
能用就行,小心为好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自己动手,叮叮咣咣

网友:
我记得应该有最低电压要求的吧?单个led也能横流啊

网友:
自适应电路,输出电流比较小, 人体可以接受。

网友:
挺好,记得安全第一哦。

网友:
这种改装的,选择最好是隔离型的,以免被电

网友:
这个办法,如果能用来直接测量稳压管稳压值就太好了,我也回去试试。感谢楼主!我正好有一个稳压电源的稳压管坏了,字迹也不清楚,一直在等合适的机会或方法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隔离驱动吗

网友B:
楼主试一试,单个LED反接烧不烧灯珠

网友:
以前地摊上淘的,三五块钱吧?带一副万用表表笔,可能是外贸货,全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一试,单个LED反接烧不烧灯珠

看二极管反向耐压多少 一般不会烧的 二极管的特性反向耐压一般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