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推荐性价比好的小电磨

楼主(2025-05-09):
切割打方孔,比如老光驱壳或者金属月饼盒等,安装三孔电源母座等。外接12V、20V笔记本电源的。我已有万用宝、小角磨机,但都太大,不适合处理微小的东西。室内用噪音不能太大。琢美,德力西,绿联,美耐特等,用的不多。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真正干活的还得是220V的小电摩。充电的都是花拳绣腿,只能干点小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真正干活的还得是220V的小电摩。充电的都是花拳绣腿,只能干点小活。 ...

人家楼主就是要干点小活的,就是你所谓的花拳绣腿。而且你的认知是有问题的,不是功率大、个头大就是好东西,个头小、功率小就是花拳绣腿,比如人家有块劳力士手表,你非得说人家是花拳绣腿,你拿着十块钱一个的挂钟,到处吹我这个钟比劳力士表强多了,会被人家笑话的。

网友C:
我前两天刚下单了一个美耐特160W无极调速插电款电磨

网友D:
自个拆个硬 盘整一个,效果不知道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两天刚下单了一个美耐特160W无极调速插电款电磨

美耐特电磨机从400W一直到4V, 全系列都有,几十种规格,无从下手。不像角磨机就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个拆个硬 盘整一个,效果不知道怎样

小电磨主要是为了切割方口,打磨小管,抛光局部。硬盘改打磨机只是做个打磨平台吧。

网友:
电钻沿着边缘靠内一点打孔,然后平口钳剪下来,锉刀打磨修边,当然太薄的铁皮估计效果也不好。
用得少没必要电磨,便宜电磨也不好用。

网友:
东成插电款可以

网友E:
买电机自己做

网友:
精细操作建议买个吊磨,插电的手持的都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电机自己做

很强大的电机,找找改装视频看看

网友F:
拿去不谢,亲测同款不同牌子的,力大,方便,价格不贵。特别适合偶尔做做小手术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E7%94%B5%E7%A3%A8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去不谢,亲测同款不同牌子的,力大,方便,价格不贵。特别适合偶尔做做小手术的。
https://www.mydigit.c ...

买不到了,PDD、淘宝都没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楼主就是要干点小活的,就是你所谓的花拳绣腿。而且你的认知是有问题的,不是功率大、个头大就是好东 ...

我手里有4V锂电的,12V插电的,有220的插电的,还有12V的东成锂电的,我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网友:
吊磨适合楼主要求,能干细活,也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4V锂电的,12V插电的,有220的插电的,还有12V的东成锂电的,我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仅供参考。{:0 ...

220V的是指带外接电源220V转12V,24V的吗?无级变速的好还是定速、五六个档位的好?还分有按压式的,常开的。觉得美耐特的性价比好

网友:
这输出轴从屁股出来怪怪的

网友G:
买了美耐特那种用一节18650的, 同心度没问题,干点小活儿用,就是不便宜也小一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了美耐特那种用一节18650的, 同心度没问题,干点小活儿用,就是不便宜也小一百了。 ...

藤原这种用18650电池的现在40多元,不算贵,建议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