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变压器绕制参数请教

楼主(2025-05-09):
想做个变压器点焊机,
上个月放弃了五一期又拾起来
微波炉变压器前后找了10来个都没买成,大部分是贩子,图片实物不符。
而且变压器的拆线绕线有点废手,我没电焊。
前几天蹲到个合适的EI变压器铁芯,看4颗螺丝就是可拆卸的,还送铝排

打算用同心绕法,昨天收到量了一下
舌宽36,槽宽14,槽高44,叠厚54,
送的铝排4×12有90cm
卖家建议初级1.2铜漆包线160匝,
次级48平铝排3匝

我按上述参数算下来:
初级漆包线用三十米,次级铝排用60cm
漆包线一斤起卖,这样弄下来线和铝排都有剩1/3左右,铝排双股并绕刚好又不够

计算有点尴尬,来请教请各位大佬有啥好的办法

楼主:
更新一下:30米1.2这么点铜漆包线很难买到,至少一斤起卖
最后还是在铁芯卖家这买了30米1.4铝漆包线
这样理论计算窗口空间就相当紧凑,绕制要用木块夹紧

这个变压器的磁芯面积19平方厘米,
输出能力大概相当于版友“火星陨石雨”去年制作的3/4

我看那台能点0.2, 我这台图紧凑也就点0.15吧
用红利100A双脉冲控制板,这么小的变压器有点小牛拉大车

但当前够用,以后有机会再升级吧

网友:
按照这样算下来次级电压是4V多点,做点焊机小了一点。

网友:
这变压器虽然有螺丝,但是,拆装依然很麻烦的。硅钢片一般都是是交差安装然后浸漆(侧面看硅钢片缝隙,不是一条线),再恢复的话硅钢片对齐、严丝合缝不容易了,完美的话得除漆、插片再浸漆。
我看网上说法,微波炉变压器切开可以不焊接,对齐用钢板压住固定就行。

网友:
不用切开吧  直接用软铜线硬怼进去

网友:
铁芯能拆开是做好的,E型插片再重新插回去!!建议初级绕组重新绕制!!

网友A:
这个初级也要自己绕不整齐不太好弄吧?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是漏磁变压器

网友:
坐等楼主制作成功后的心得。

网友:
我之前做了一个,不太成功

网友B:
电压控制在3-5v就行,点焊电压太大会导致火花炸焊点,融化的金属都炸飞了,结果就是点焊一点一个坑,或者一点一对洞。理论上需求的是电流越大越好,电压越低越好,所以次级最好用铜线,铝线阻值比铜线大一倍,那么想要达到大电流,电压也得提高,而电压高了容易炸焊点,所以很麻烦,建议换铜线

网友:
初级用1.0甚至0.91的都行,毕竟次级只是瞬间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控制在3-5v就行,点焊电压太大会导致火花炸焊点,融化的金属都炸飞了,结果就是点焊一点一个坑,或者一 ...

铜和铝的问题主要是体积,
变压器窗口容积是固定的,
铝排用大了可能穿不进去

网友:
初次级线圈都重绕,太折腾了,次级还是首选铜线圈相同线径内阻低

网友:
初级也自制的话,成本有点高了。初级都用1.2的铜线,这功率应该是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初级也要自己绕不整齐不太好弄吧?

有塑料骨架,铜的延展性好,绷紧绕160圈手工绕线难度不大

网友C:
大多数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主要是利用它的初级绕组,那个破铁芯不值钱!手工绕制没有人家机器绕的整齐,还费工。如果手里有现成的线的话我觉得还是买环形铁芯,而且铁芯质量也能选更好的。最主要是绕线空间大,更适合手工绕制。

网友:
点焊机的输出电压不高,需要大电流才能成功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主要是利用它的初级绕组,那个破铁芯不值钱!手工绕制没有人家机器绕的整齐, ...

环牛我五一期间买了两个(220转110V变压器),
一个铝线,一个中心孔太小没法再加绕组
所以又回到EI铁芯的老路上

网友:
绕制初级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