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通过清零软件对爱普生L805进行喷头校准

楼主:
根据描述,这是通过清零软件对爱普生L805进行喷头校准的操作指引,核心步骤总结如下:

操作流程(通过清零软件校准喷头)

1. 准备工作

- 确保打印机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安装好驱动。

- 下载并打开爱普生L805清零软件(免费,可从百度或相关社群获取)。

2. 进入校准界面

- 点击软件中的蓝色按钮,进入操作界面。

- 在右上角选择打印机型号(L805)(需识别到设备,若未连接或无型号需检查数据线)。

3. 执行喷头校准

- 找到并双击BID选项(可能为“双向打印校准”或类似功能),进入校准界面。

- 点击打印,机器会输出带有色块或线条的校准页。

4. 选择最优色块

- 观察校准页上的色块或线条,选择无横纹、过渡最均匀的一组。

- 在软件中勾选对应选项,点击确定保存设置。

5. 重复校准(关键)

- 按上述步骤重复5-8次,每次校准后观察打印效果,直至横纹消失。

- 每次校准后建议打印测试页验证(如照片或纯色块)。

注意事项

- 校准原理:通过软件调整喷头横向/纵向打印位置,解决墨水重叠不均导致的横纹。

- 若无效:可能是墨盒缺墨、喷头轻微堵塞或机械部件问题,可尝试:

- 执行打印机自带的喷头清洗(电脑端“设备管理器”→打印机属性→维护)。

- 检查墨盒安装是否到位,或更换原装墨盒测试。

网友A:
爱普生六色打印机那效果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普生六色打印机那效果绝了

爱普生六色打印机和四色打印机在不同方面对比:

色彩表现

- 六色打印机:除了青、品红、黄、黑四色墨水外,还增加了淡品红色和淡青色。这使得它在色彩表现上更加细腻和丰富,能够呈现出更广泛的色域,在处理复杂色彩、渐变效果以及高精度图像时,色彩过渡更自然,层次感更强,颜色还原度也更高,更适合打印高质量的照片、艺术作品等。

- 四色打印机:使用青、品红、黄、黑四种基本颜色的墨水。在色彩丰富度和细腻度上相对六色打印机稍逊一筹,处理复杂色彩和渐变时,可能会出现色彩断层或不够平滑的现象,在打印照片时,颜色可能不够鲜艳,细节表现也不如六色打印机。

适用场景

- 六色打印机:适合对色彩要求较高的专业用户,如摄影师、设计师、广告公司等,用于打印高质量的照片、海报、宣传册等,能够满足对色彩精度和细节表现的严格要求。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如果经常打印大幅面的照片,六色打印机可以让作品看起来更专业。

- 四色打印机:更适合家庭用户和普通办公场景,用于打印日常文档、彩色文本、简单的图表等。对于对打印质量要求不高,更注重打印速度和成本的用户来说,四色打印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综上所述,如果注重色彩的丰富度、细腻度和还原度,以及打印高质量的图像和照片,那么爱普生六色打印机的效果会更出色;如果是用于日常办公和普通家庭使用,对色彩要求不是特别高,四色打印机则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且在成本方面更有优势。

网友:
没有钱再添了 除了难侍候清零还是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