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测多多72块买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5-05-09):
    用的是优利德电子负载,采用恒阻模式,100欧姆。拆机图多多找的,偷个懒

  顺手问问各位大哥,图中的芯片是什么芯片,按丝印找不到,影驰p104上的

网友A:
厉害了,优利德电源这么便宜了啊,国补牛

网友:
看见啥好用的工具都想买

网友B:
24 V 测量出 19.837V,
这误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
这个精度可以么

网友C:
这个表为什么要显示004.9V,
显示4.900V不好吗?或者显示0004V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 V 测量出 19.837V,
这误差也太大了吧.

是不是他搞错了,不应该吧

网友:
看着不错,如果是以前就跟风买了

网友:
小电流误差很大啊

网友:
看到好工具手痒

网友D:
话说,楼主买到的是左边那个UNIT的还是右边那个无LOGO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为什么要显示004.9V,
显示4.900V不好吗?或者显示0004V也可以啊。
...

手动档调的是200V的档位吧。。尴尬。

网友:
左边优利德 ,右边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楼主买到的是左边那个UNIT的还是右边那个无LOGO的啊???

肯定是右

网友:
这个价位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优利德电源这么便宜了啊,国补牛

你看错了,他说负载是优利德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 V 测量出 19.837V,
这误差也太大了吧.

应该是夹子扯了一下两个鳄鱼夹对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优利德电源这么便宜了啊,国补牛

不是优利德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为什么要显示004.9V,
显示4.900V不好吗?或者显示0004V也可以啊。
...

这个就是这样的,便宜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