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没有用这个蓝牙板的朋友,求教。

楼主:
之前声音会间断间断的,
后面我尝试同时typec和电池供电,
今天就发现开机就有杂音,用电源是轻微杂音,用电池,杂音非常大,根本没法用,
最早总是单独插电,或者接电池使用的,
这是什么导致的,目前买了固态电容准备把两个电解电容换了,不知道和它们有没有关系。

楼主:
接那边都有杂音,用typec,声音小点,但是响个不停。。接电池,大约感觉就是同样的声音,音量调到了最大,大概是五倍的大小。
这破板子,主控还挺热的,我搞了个散热片散热,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压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压低了

哦 那我量一下,电池的话可能电压低了,但是typec口,应该是够的把。

网友:
我记得有一排耦合电容

网友:
电源干优大吧,电池电压不够

网友:
换板吧,工具不够的话

网友B:
是不是链接上没底噪(蓝灯常亮),传输数据时(蓝灯闪烁)有明显底噪,该是板子设计或用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链接上没底噪(蓝灯常亮),传输数据时(蓝灯闪烁)有明显底噪,该是板子设计或用料问题 ...

嗯,看来是板子的问题,看来这种便宜的饿器件,只能玩玩,干正事真的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