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大众280D主机怎样刷前后声场调节?

楼主(2025-05-09):
加装后排喇叭,有声音但是声音不如前排声音大,车机里声场不能前后调节。是不是通过5053数据线能调出声场前后调节?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大概率阻抗不匹配导致的。大众喇叭是四线的吧.2进2出去高音。如果没高音,阻抗要匹配

网友:
最好查看一下原车电路图,确定阻抗匹配,如果原设计没有声场调节,基本上也就无法实现。

网友:
新车机都是在屏幕里面直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