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kingston64G的U盘,麻烦大家看看这个还有救吗?

楼主(2025-05-09):
这货闲置没怎么用,拿出来就变这样了

拆开看一下,

网上找了一下,好象没找到相关的开卡工具,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好。

网友A:
恭喜买到正品,节哀只能搬板

网友:
未必坏了,先右键属性、工具、扫一下文件系统错误试试

网友:
格式化,重新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买到正品,节哀只能搬板

网友:
先系统格一下,不行DG再格式化,再最后搬板

网友:
正品的话,估计难整了,先偿试格式化,等等各种法吧。电子确实有这个问题,放久了,不知不觉就坏了,掉固件,掉数据

网友:
TLC放久了不用 会出现“冷数据”的情况,需要每半年插上电脑通电,打开文件夹操作一遍

其实楼主的闪存盘没坏,插拔两次,扫描一下USB端口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三艾斯没有量产工具流出,颗粒还能再利用。。。

网友:
正品U盘,居然不用原装FLASH芯片

网友:
先格了看,不行就量产,再不行只有丢

网友:
买坛友做的SLC好用些。。。。

网友:
这可能不好搞

网友:
必须要量产了

网友:
孤品,难寻量产工具

网友:
正品的      就是 没有合适的    工具

网友:
好货,重新量产可能能救活。

网友:
还能看到盘符的基本都能修复,量产下吧

网友:
主控太垃圾

网友:
先格式化看看,不能修复的话,可以考虑重新量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