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众宝来更换空调膨胀阀

楼主(2025-05-09):
4月20日周末在楼下陪孩子玩,闲着无聊打开机舱看看,无意中看到方向机上有油渍,找了好久发现膨胀阀上都是冷冻油

找了几家修理厂,修理厂开价都是300+,汽车空调专修500+,在购物软件上查了查配件也就150左右,于是陆陆续续买配件,膨胀阀65副厂件,大众冷冻油28,金冷134两罐250的41,氟胶密封圈17*2 11*2 8*2 14*2共计15.2(每样10个),大家记住了,这个是内径的,我买错外径的了,多亏查了一下

更换的照片没有,自己操作,手上都是油,还是晚上下班后17.30到家,准备工具10分钟,更换膨胀阀+密封圈30分钟,把这2个固定空调管的螺丝拆下来(1个是十字螺丝,一个是米子螺丝),膨胀阀外面螺丝是M6的内六角1个,里面是2个M5的内六角,安装密封圈一定要浸油,防止胶圈压坏.

最费时间的就是抽真空,在低压管(粗的管)接入真空泵,抽到-1用了近30分钟,保压15分钟,看看有没有漏(看网上说打压的,我没敢试,空气中有水,冷冻油和干燥剂又极易吸水,得不偿失,压缩机坏了就不好玩了),没有泄露就加冷冻油,用20ml的针管带针头,在高压管加注口顶气门芯的同时压针管,用负压把冷冻油吸进去,我买的70ml的,只加了55ml,不知道漏了多少,这东西只能凭感觉了,加完冷冻油又抽了10分钟真空,剩下就是加氟了,接上加氟罐快接,放掉表到加氟罐快接中的空气,打开保压螺丝,让氟进去(一定要看好在低压管(粗的)加氟,要带挂胶手套,这个罐子加氟时很凉的,小心冻伤),,打火,空调开最大,缓慢晃罐体,罐空了关闭保压螺丝,换罐,放空气,打开保压螺丝,最后2罐都加里(2罐250g的),完成,总共用时2.5个小时(17.40-20.10),好像是4月29号修完的,5月4号开了100公里高速,开空调冷风可以用了,北方热的时候少,但是不能没有.

最后看看罪魁祸首吧

网友A:
能修空调的都是大神!

网友B:
动手修空调都是高手!材料准备充足、步骤精细、结果很好!

网友C:
厉害了~我都不敢修,怕装不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空调的都是大神!

以前公司的车去修理厂,师傅们拧螺丝都往死拧,滑丝的螺丝不计其数,从这以后坚信车都是修坏的,小问题能自己修自己修,大问题没办法再去修理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修空调都是高手!材料准备充足、步骤精细、结果很好!

自己修心里有底,修理厂都是凭感觉,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我都不敢修,怕装不回去

反正也坏了,修不好去修理厂,顶多拿个工时费

网友D:
可能 换个密封圈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E:
有设备的都是牛人,真空泵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 换个密封圈就解决问题了

是膨胀阀后面的调节螺丝处漏的,那个螺丝是塑料的,胶圈也是完好的,不知道为啥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设备的都是牛人,真空泵不便宜。

真空泵是借的,正好家里人有从事空调行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膨胀阀后面的调节螺丝处漏的,那个螺丝是塑料的,胶圈也是完好的,不知道为啥漏了  ...

这螺丝应该有得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螺丝应该有得配吧

这个是调节螺丝,拆下来就不到原来设定的压力是多少了,后期出问题更麻烦,不如直接更换的好

网友F:
厉害,能自己修车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能自己修车的都是高手

都是被逼的,自己修省钱也放心,就是埋汰点,身上都是油

网友G:
这是真厉害,我那车买来空调就不冷,4S修三年没搞定,最后我拿着温度计,拉着技工查出来,膨胀阀的事。那些人是真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真厉害,我那车买来空调就不冷,4S修三年没搞定,最后我拿着温度计,拉着技工查出来,膨胀阀的事。{:01 ...

4S不就是这样么?有问题就换,一个问题还找不到重点,把人逼急了自己就成修理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设备的都是牛人,真空泵不便宜。

用旧冰箱压缩机改成真空泵修空调也很好用

网友H:
这个查询零件的软件楼主能共享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查询零件的软件楼主能共享下么?

https://www.17vin.com  注册一下 24小时只能查10台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