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投影仪dmd芯片1076系列最好的芯片是什么?

楼主(2025-05-09):
偶得宏基一款老的投影仪,发现显示上有一个异常光斑,解体后发现是dmd芯片上有一个坏斑区,拆下的dmd型号是1076-6038b。然后各种查询找不到相关资料。询问闲鱼商家说可以用1076开头的都能替代。既然花钱了,总想要个最好的。闲鱼上有的型号分别为6438b,6339 b,643ab。查了几个搜索引擎,好像就查到6339b说有插值能伪4k,但要机器配合,换上对比度有提升。64开头的两个芯片就查不到资料。不知道哪位大哥对这方面有了解吗?求解。

网友:
没玩过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这个也算新赛道呀,看这个斑像机械损伤吧.

楼主:
没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
这个芯片是像CPU一样的高科技,市面上这种说是没有新的了,淘宝卖家说都是拆机的!我有台明基10年的机器出现雪花点找维修点要500费用包1年,咸鱼上整机才100出头。后来花50淘宝上买来自己换,给的散热垫没用自己上了导热硅脂,换了后一切正常,就不知灯还能烧多久!维修点说这个芯片我自己买他只要100手工费,因为芯片都是拆机,说不定啥时坏,1年内质保还得给你换才要的500。抖音上说有种金封不坏的,不过我觉得不靠谱另外也不一定匹配现有的设备,做好散热就好。投影仪就是个易耗品

楼主:
没人玩这个 了吗?

网友:
我好像没见镀金的那类DMD出雪花点的,但是不能代替其他封装的。其他封装好像特比是6318,6319批号的,非常容易出坏点,估计是工艺问题吧

网友:
真4K激光投影看小姐姐应该很爽,一比一真人比例

网友:
以前买过几个1910的据卖家说后缀不同但是一样的,ti论坛上也有人问,官方回复参数是一样的,个人推测应该后缀代表了生产年份的区别,但官方没有明确。另外你这个系列最新的应该是DLP550JE型号

网友A:
使用中突然断电,DMD中的小菱镜没有得到复位动作,永久记录下最后一幅图像,重新买了个125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突然断电,DMD中的小菱镜没有得到复位动作,永久记录下最后一幅图像,重新买了个125元。 ...

小镜能不能用针尖捅改变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镜能不能用针尖捅改变角度?

没那么那么那么尖的针

网友:
可以炼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