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相机 A6300 单反相机 电池升级

楼主(2025-05-09):
A6300 单反相机 电池升级 的帖子,也向大家学习请教有更好的外观改进地方,
外出玩拍照拍视频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了,这是这款相机大的痛点,在其次屏幕分辨率太低了
请教为啥没按顺序安装就不会有电压输出图P1 P2。
原电池是900mah左右,现在直接2颗18650 续航大约翻5倍---直接起飞。
下面是我的拆机过程 ,将原来电池拆掉替换成18650,电池座2节串联,底部在粘相机热靴片,即可挂在上面,
有好的方案给这2颗同是充电吗,现在是单独没颗单独拆下充电。麻烦得很。
有给大家启发和帮助的话有富裕家元的兄弟姐妹 打赏几个吧,谢谢大家。
由于每次登上数码之家都会扣家元 搜索 访问社区 扣家元。
不要多就几个够我看帖子向大家学习和发帖子就好
我主页还有键盘 电脑  路由器 之后还有华为无线耳机 欢迎大家围观打赏。

楼主:
我是电子小白,只会一些简单接法和替换。

网友:
还有这样操作,第一次见

网友:
可以给这两个电池同时充电,用原来充电器就行。只要能内阻容量差不多就行。这样改我感觉损失了便携性。
不加保护板也行,还是加上好点。

网友:
续航是增加了,但是外观不好看了,不在乎的话也是不错的

网友:
电池保护板有检测的,估计是不能全断电,不然要充电激活才有输出

网友:
手头上的数码照相机被手机淘汰了,锂电池开始怀孕,基本上也就废了

网友:
还好没有锁

网友:
应该是有检测的功能,防止烧机器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别图好看了,这样改下挺好,续航延长几倍,方便多了。

网友:
原来的电池仓放不下,外挂?

网友:
重在实用,改的不错。

网友:
好在保护板没有锁。有锁的难改,即使不断电并联电池,容量计芯片走到头也会关机。

网友:
这...............也太难看了

网友:
这是微单 不是单反

网友:
有手柄可用,虽然体积增加了不少,最起码比拽根线强。
以前用过类似的方法给富士长焦供电,原机4支镍氢电池,续航确实头疼,且镍氢电池不便宜,后来用充电宝直供,随时随地拽根线十分不方便,不厌其烦,放弃。
后来买的A6000,现在极少用到,没时间没精力没体能……

网友:
DSLR的年代试过手柄,续航的确增加很多,还带竖拍按键,可惜最后都免不了吃灰的命运。。。

网友:
续航确实是大不少,但是也失去了便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