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JBC进口CDS精密焊台~单工位烙铁扩展双工位T210+T245

楼主(2025-05-09):
之前买的JBC CDS精密焊台原配T210手柄,因T210烙铁焊接电脑主板还不太行,后来买了T245原装手柄及烙铁头,当然原装货价格不便宜啦!一个烙铁头都200多块钱了,但因为焊台主机本身是单工位只能插一个手柄用,常会换来换去较麻烦,其实JBC有双工位烙铁,但那价格太贵太贵了...

这是实物,加上另一个小刀头一共800多块钱了,一个字:贵

这些天就在某宝搜相关扩展台,发现了I2C有款产品还比较便宜实惠(有其它品牌的基本都在1000块左右),才488元套装含休眠座,讲价优惠了10元!今天到货。

回顾一下I2C的智能焊台扩展底座介绍,刚好适用JBC焊台

到货的产品外包装

先拆包休眠底座,映入眼帘的是休眠座及一条线

拿出休眠底座,上面灰多,忽略

附的线是6芯休眠连接线束,束字写错了,咋写成速了?哎,这种低级错误都犯!!!

再拆包智能扩展焊台主机,里面有一个主机及白盒包装的电源适配器

拿出电源适配器,5V2A的,牌子及生产厂家都没有,哎,妥妥的山寨货!

扩展底座主机外壳是铝合金的,用的是市场通用的型材材料生产的,很多T12 T245 T210烙铁都有用到它,我自己有一个T245 DIY烙铁就是用的这种型材材料

背面4个接口,A、B烙铁手柄接口,DC5V及休眠线接口

正面,2个LED指示灯,分别指示AB通道,一个功能开关

详细接口等说明见下图

开拆主机,先拆正面,4个螺丝拧下就好了

背面几个螺丝也拧下,型材主体就可以拿下上半部分了

抽出主板,看看背面,不太干净

显微镜下看看这个IC,脚上比较脏,应该是个单片机,被打磨掉型号品牌丝印了

稍作清洗了下,松香太多洗不太干净

这个应该是5A的继电器,一共有4个,体积较小

还有4个体积大的继电器

单片机下方还有颗三端稳压IC(LDO),型号为AM1117,旁边有颗220uF/16V贴片电解电容,220应该是直标法

这位置,左边红黑线是DC5V输入,右边黑白线是休眠线,再右边还有颗大的贴片电解电容1000uF/25V,会不会虚标了,这体积能不能做到1000uF?

这里是直接焊接插针的,未用到可插拔设计

电路板就这样子喽,做工一般

得吐槽一下这个开关,明明只需要2个功能项切换,结果选的是3档开关,中间是关,上或下是开,拆前测试时发现在中间关时,烙铁头直接烧红了,控不了温(设计有问题,没有保护电路,如果开关坏了是不是也会产生这个问题呢?),差点损坏我的200块的210烙铁头!

主机装好后,休眠线束插上底座上,另一头插主机上工具B口

拔下JBC焊台上的210手柄插头

插上扩展台主机的6芯线插头

主机、底座接好所有线,主机工具A口插原机烙铁T210手柄,休眠底座插T245手柄

电源适配器插电后,主机CHA灯亮起,注意功能开关要在混合模式,因为是T210、T245混合使用

T245烙铁拿起后,自动切换到CHB,灯亮

JBC焊台开机,JBC LOGO亮起

温度调到了360度的

拿起T210手柄,温度3秒钟就升到360度了

放回T210烙铁到JBC休眠座,刚拿起T245烙铁手柄时,会短时提示无工具(NO TOOL),因为I2C的扩展主机继电器切换B通道需要近1秒的时间

约3秒钟,T245烙铁也升温到360度

JBC烙铁双工位就实现了,感谢深圳I2C公司的产品,虽不完美,但解决我们维修师的痛点

最后总结下双工位智能焊台扩展底座优缺点
优点:实现了维修人员不用频繁更换烙铁手柄、节约时间提升了使用效率;
缺点:混合模式与常规模式的切换开关不应选3档开关键,一旦开关在中间位置关闭时,主烙铁头会高温不可控烧红可能引起损坏,后面也不敢再试了;
建议:主机加个电源开关,不然不用时还得拔电源适配器(适配器选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品为宜)。

END

楼主:
这里还有一个错误:两个手柄同时拿起后,工具B优先工作,不是A优先工作,至少JBC烙铁是这样的,不知他们自家的I2C烙铁是否一样?

网友A:
修手机,飞线电阻,或者emmc掉点打圈用哪个型号的方便?

网友:
真是好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飞线电阻,或者emmc掉点打圈用哪个型号的方便?

T210的好用

楼主:
修手机要用,精修必须品!

网友B:
这也太高级了吧,我是这辈子都用不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高级了吧,我是这辈子都用不起了

你是舍不得用吧,不是用不起!

网友C:
精品工具,修手机速度更快了

网友D:
五个字:
实用真便宜

网友E:
老大,又加设备,如虎添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又加设备,如虎添翼

加个400多的扩展台、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个字:
实用真便宜

确实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好东西~

就是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品工具,修手机速度更快了

对头,更快了

网友G:
围观土豪家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围观土豪家的工具

欢迎围观,只土不豪

网友:
双工位 价钱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