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变压器 次级

楼主(2025-05-09):
工频变压器,可以用开关变压器里面的铜带做次级吗?

网友A:
效率不行,长度要延长不止10倍才能达到开关变压器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不行,长度要延长不止10倍才能达到开关变压器的电压!

因为次级的线比较粗 有3mm多,分多根也不是很方便,手工绕制相当难度,忽然想起 开关变压器用的铜带 了,但是不知道 绕制相同的圈数是不是可以代替漆包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次级的线比较粗 有3mm多,分多根也不是很方便,手工绕制相当难度,忽然想起 开关变压器用的铜带 了, ...

换铜带大概率是达不到原设计电压的,空间无法完全利用,除非是用和窗口一样宽度的铜带,根据窗口宽度计算铜带厚度和绝缘纸厚度,然后依次穿绕满,不过最后的电流仍然受限于初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次级的线比较粗 有3mm多,分多根也不是很方便,手工绕制相当难度,忽然想起 开关变压器用的铜带 了, ...

圈数一样,可以。。。

网友:
铜带的圈数达到了,就可以替代

网友B:
理论上没问题,但你计算过要绕多少匝吗?变压器次级窗口能塞下吗?

网友:
重要的是扎数,然后能不能放得下,尽量粗

网友:
可以使用,但是能不能全绕进去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没问题,但你计算过要绕多少匝吗?变压器次级窗口能塞下吗?

2圈一伏,缠20多圈,出15伏上下的电压就行,整流滤波后稳压到12伏就行。

网友:
电压由匝数决定,跟绕线截面形状无关

网友:
最好不要动呀!!!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截面积和匝数符合要求,铜带与漆包线有何区别?
很多开关变压器用的多线并绕,目的是降低高频下的趋肤效应,这种线比单根漆包线占用比较多的空间。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截面积和匝数够数就行。开关变压器与工频变压器线材用料没区别。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截面积和匝数达到,并且能绕下就行

网友:
只要绕制圈数相同,完全可以。

网友C:
工频电压看圈数,电流看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频电压看圈数,电流看面积

不管是高频还是低频都是这个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2圈一伏,缠20多圈,出15伏上下的电压就行,整流滤波后稳压到12伏就行。

交流输出15V的话,整流后就21V了,再稳压降到12V完全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次级的线比较粗 有3mm多,分多根也不是很方便,手工绕制相当难度,忽然想起 开关变压器用的铜带 了, ...

当然可以了,省空间容易绕制,就是不好弄到铜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