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发那科FANUC IO模块

楼主(2025-05-09):
办公室,拆发那科。玩电阻。上图。。。。

网友:
这是要换主芯片吗,看做工不错

网友:
有空余焊盘。玩电阻?怎么玩

网友:
貌似拆芯片了

网友:
那是排阻麽,真支棱

楼主:
机床发那科数控系统中的IO模块与电阻。

楼主:
来大家 看看 这是什么?

网友A:
我也拆过一个,奇怪的是标记fuse的元件是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拆过一个,奇怪的是标记fuse的元件是发光二极管

没问题啊!那三个  都是 LED 两个红 一个绿 绿灯  是 io link  红灯是 报警  你那红灯是 保险

网友:
fuse不是保险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拆过一个,奇怪的是标记fuse的元件是发光二极管

应该是保险丝挂掉后,红灯会亮,那么可以测试一下,拔掉保险丝,如果灯亮了,就对了

网友:
质量可以的

网友:
能修这种板的,都是大拿..

网友:
做工相当的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啊!那三个  都是 LED 两个红 一个绿 绿灯  是 io link  红灯是 报警  你那红灯是 保险 ...

我这个是正常使用的,12楼说得有道理,就是烧保险后提示灯

网友:
还真是没有用过保险断掉后,还有相应指示灯提示功能的呢,这个不错,可以提示保险烧了,灯亮了就去检查保险

网友:
烧保险亮红灯
还真没见过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