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杂牌24串72v40A磷酸铁锂保护板

楼主(2025-05-09):
杂牌24串铁锂保护板,芯片用的比亚迪BYD3451系列,最后有两张芯片的介绍,管子用采用NCEP039N10D,参数100v135A。一共八只管子,冲放各四只,其中一组mos管短路,带检流电阻这组,应该是放电吧。

外观无明显炸裂,只能一只一只单独测量,每只管子两个引脚与主板分离,烙铁330度,用镊子把引脚翘起来,和主板分离,测量发现第二个短路,用斜口钳把引脚剪短,另外三只引脚恢复。具体能否使用,还需要朋友测试后才知晓。

网友A:
byd还造芯片呢,长见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yd还造芯片呢,长见识了

早就造了  英伟达也在比亚迪采购某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就造了  英伟达也在比亚迪采购某款芯片

我的印象中是收购的???

二○二五年五月九日

网友C:
有个坛友说,用内阻仪能检测出毫欧级别的电阻差异,能从一堆并联的MOS管中找出短路的。

网友D:
有牌子的产品与这个也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byd还造芯片呢,长见识了

我也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坛友说,用内阻仪能检测出毫欧级别的电阻差异,能从一堆并联的MOS管中找出短路的。 ...

以后再有机会,用我的ts457内阻仪试试,看看能否测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牌子的产品与这个也差不了多少

品牌的可能比杂牌更稳定,做工更好吧,还有个极空的,烧了采集部分的元件,不会修

网友:
谢谢分享,byd芯片头回见

网友E:
每只管子分离一个引脚(S极)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品牌的可能比杂牌更稳定,做工更好吧,还有个极空的,烧了采集部分的元件,不会修 ...

怎么烧的。。

网友:
一块冲放板这么复杂

网友:
BYD 的电池保护板芯片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烧的。。

充电时烧的,早上发现充电器没转灯,保护板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只管子分离一个引脚(S极)就可以了

对自己技术不自信,干脆都拆掉了,以免影响判断

网友:
铁哩的特性决定了没三元的可靠。。。。谢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充电时烧的,早上发现充电器没转灯,保护板就这样了

不会吧。这样烂的。。。我用的也是这个牌子。。。你设置 都 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这样烂的。。。我用的也是这个牌子。。。你设置 都 参数吗。

参数当然设置了,这个已经过质保期。另一块极空用在三元电芯上边,一年多了一切正常,可能是概率事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当然设置了,这个已经过质保期。另一块极空用在三元电芯上边,一年多了一切正常,可能是概率事件吧 ...

我把保护电压 都 调低一点。。。我的充电器都 还可以。。你用的什么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