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台凯尔达电焊机zx7-d200n,用料不错

楼主(2025-05-09):
假期闲来无事,废旧站转转,发现角落里有个电焊机,看了产地是杭州的凯尔达焊机,和一般机子的产地不一样,外观成色伊拉克,但是内部做工紧凑,老板说是好的,拿回家检测发现无输出电压,这个机子和一般常见的驱动方式不一样,驱动板上没有4个推动管,其他相同的有UC3846,LM393,检测发现是贴片比较器LM393输出异常导致封波无输出,从一个很古老的长虹手机充电器找到一片LM393换上,恢复输出电压,差不多70V吧,还拿了两个电子显微镜,这个按铝称的,大几十块了。

网友A:
赚了,修修补补用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赚了,修修补补用挺好

见到用料好的机子就想收来玩,现在已经是家里有一台,单位放一台,送朋友一台,现在又来一台

网友:
没有点焊机也就不揽点焊活,有了点焊机就可以干点焊活,方便

网友B:
高手,你赚了并且赚得靠实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你赚了并且赚得靠实力

说高手实在不敢当,都是瞎猫碰到死老鼠,运气好罢了

网友:
你们得环境真好,我们东北18线小城市废品收购站只有瓶子 纸壳子 废铁

网友:
用得上就是大赚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到用料好的机子就想收来玩,现在已经是家里有一台,单位放一台,送朋友一台,现在又来一台 ...

工具是用来收藏的,焊机是用来抚摸的。

网友C:
就这么个小东西,能输出200个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高手实在不敢当,都是瞎猫碰到死老鼠,运气好罢了

按理393芯片不容易挂,难道ic供电有缺陷?

网友E:
这是修好挂某鱼罗。楼主还是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理393芯片不容易挂,难道ic供电有缺陷?

测得393供电脚14.7V,应该正常,信号输入正常,输出端有高电平不正常,网上查询发现这款有几个维修案例也是只换的这个芯片,是否元件单体质量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修好挂某鱼罗。楼主还是很厉害

小黄鱼的截图是别的卖家对这款机的介绍,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么个小东西,能输出200个电流?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您是没见过大部分315或者400的焊机,里面用料比这个都不如

网友:
现在的废品收购站垃圾都要当宝卖,很难淘到好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得393供电脚14.7V,应该正常,信号输入正常,输出端有高电平不正常,网上查询发现这款有几个维修案例也 ...

可以加个稳压二极管,保护一下

网友:
不错,那个带VGA接口的镜头不错

网友:
电焊机不错,做家用没有一丁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到用料好的机子就想收来玩,现在已经是家里有一台,单位放一台,送朋友一台,现在又来一台 ...

哈哈哈,这习惯得改呀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