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闲鱼上15块包邮捡的华仪MY65万用表

楼主(2025-05-09):
    买来换了个电池上去开不了机,看看电路板上也没什么烧掉的元件,多按几次开关发现发屏上隐约会显示一下又灭掉,把屏拆下来后擦了触点,还是一样,后来发现用手按住那条屏的导电橡胶开机就会显示 ,仔细看是那个透明的屏幕保护罩子一排脚全断了,只能扣住下边沿的卡扣,上边沿扣不了,没压力压不紧实造成的。于是在罩子和屏之间那圈黑的装饰上做文章,在上边沿多贴了四层电工胶布,增加厚度,靠表外壳压住罩子,罩子压住这个装饰圈,然后再给屏上边沿增加压力。装回去好,开机正常了。测了市电,电容,电阻,DC小变压器电压,感觉还可以,算是安全下车了。

    最后问一下,屏幕那个透明罩子和插表笔那个圆管子一样的套子缺了一个,这两个有单独买的吗 ,我淘宝和PDD上找了一圈没找到。

电路板随手拍的几张

黑的装饰框,上沿手指处贴了四层胶布和断一排扣子的透明屏幕罩

最后装起来测的一些数值

外皮好评,巨厚实,撑脚还是两层的,一长一短

网友A:
圆管子有卖的,罩子吗,估计很难有,买个二手的拆机吧。

网友:
算检漏了
ok

网友:
着用料,15包邮绝对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管子有卖的,罩子吗,估计很难有,买个二手的拆机吧。

为了个罩子  又得花十几二十买个旧表  有点不值了
圆管子这学名叫啥  我搜了表笔保护套  还有其它几个我能想出来的名字   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个罩子  又得花十几二十买个旧表  有点不值了
圆管子这学名叫啥  我搜了表笔保护套  还有其它几个我 ...

拿电工胶带缠一下算了...

二○二五年五月九日

网友:
板子做料板

网友:
硬封芯片,15块,值了。

网友C:
我也15块钱包邮卖掉个my65 送了个胜利86e

网友D:
把测电流的那个柱子换到空位上就行了,因万用表很少测电流

网友:
这个挺不错的,应该有点年代了,现在买不到这种

网友:
嘉立创有免费3D打印的,量好尺寸打印一个换上就行

网友:
看电路板,好古老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15块钱包邮卖掉个my65 送了个胜利86e

瞬间觉得我亏了一个胜利86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测电流的那个柱子换到空位上就行了,因万用表很少测电流

序列号20开头的 应该是2000年生产的表

网友:
应该是早期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电工胶带缠一下算了...

恭喜你,没有强逼症。

网友:
硬封的,成色不错,15值得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