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LM1875输出始终16V,喇叭接上直接冒烟了!

楼主(2025-05-09):
做板子不能偷懒,这个我10年前做的板子,因为是接5534前级运放用的,后级功放板上就没有装输入对地电阻,然后没接前级,直接通电,输出就一直有一个16V正电压,喇叭接上直接冒烟了。
这两天找来找去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重新拿了几个新的芯片直接上DC24V电源,发现输出对地有+16V电压,用手指短接输入跟地,输出变成-16V(这会儿才想起来,单电源供电时输出不能直接接喇叭,要接耦合电容)。
把电路按厂商提供的图纸复原,把碍事的4700μF电容改成2200μF的,中间留出空隙方便下次换功放芯片。结果改的时候,输入地跟总地线断开了,输出还是16V正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才发现俩地之间不通,重新把地连好,输出0V正常,接上音频,输出放音正常。

网友A:
冒烟了还能响,真是厉害。

网友B:
谢谢分享,制作帖
先用个tda2030调试好了,在换lm1875,除了最高耐压不一样,可以直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烟了还能响,真是厉害。

坏了,换了个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制作帖
先用个tda2030调试好了,在换lm1875,除了最高耐压不一样,可以直接替换 ...

2030输出有俩外接二极管,1875没有

网友C:
有电容隔直就不容易烧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容隔直就不容易烧喇叭

就是,不管单电源还是双电源,输出都加个电容比较安全。

网友:
无喇叭时各脚电压多少

网友:
不知道你说啥。。。。。。。

网友:
有短路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管单电源还是双电源,输出都加个电容比较安全。

论炮灰喇叭的重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炮灰喇叭的重要性

还是弄个线绕电阻或灯泡靠谱

网友:
1875和2030多年的事了,忘记如何搞了。但还存着几块没有使用的,还有1397............

网友:
1875与散热片不绝缘?

网友E:
输出没接隔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没接隔离电容

双电源供电没有输出电容,单电源供电需要输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