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塑料的裂了,改铜的

楼主(2025-05-09):
当年30元买了定时器,(那时上海手表才50元),还觉得不会像塑料齿轮掉齿,钱虽多也不亏,哪成想昨天发现它那个主轴拨盘竟然出了2条裂缝,用铜丝缝补了一下也不管用

看来还是掉进塑料坑了,从百宝箱里找点铜件,手搓一个全铜拨盘,避开塑料坑

一个铜插头片,去掉片保留接线柱

组锉+电钻磨掉四棱成圆柱

焊上铜线鼻子做拨叉

如此不会裂开了吧!
试了一下,还挺管用。

不过又发现齿轮里面竟然也有2个塑料的,不定准哪天也掉齿的吧?
看来塑料坑太多了,防不胜防啊!

网友A:
有没有记错?一台风扇含定时器才几十元,买个定时器30元?

网友:
修的是情怀

网友:
楼上问得对,记错价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记错?一台风扇含定时器才几十元,买个定时器30元?

那时的电风扇相当于奢侈品,都是百多元以上,记得同事爱人是二级五金批发站的经理,借光买电扇,别人买台扇,我买不起那么贵的,就买最便宜的1米2吊扇,还花了110多元~虽然等于2个月工资,但是质量没的说~40多年后的今天它还健在。

网友:
这个是以前电风扇里面的定时器不??

网友B:
看得不明不白....应该有坏件和复制件的图片才好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不明不白....应该有坏件和复制件的图片才好对比....

不好意思,原本要编辑一下帖子补充图片,结果是重新发了一个帖子,弄的残缺不全。

网友:
这样的定时器很便宜,才使用了塑料件,铜制的贵很多。

网友C:
这种定时器你期望用一辈子就没必要

未来都是电子定时器了,当然机械的也有,但没必要期望它用一辈子,本来就是消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定时器你期望用一辈子就没必要

未来都是电子定时器了,当然机械的也有,但没必要期望它用一辈子,本来 ...

早年太奶奶陪嫁的座钟至今还在走,1号齿轮翻面后已经磨掉3分之1齿宽,轴孔也挤过了~百余年分秒不停差不多3辈子了,钟表工艺的铜制定时器属于非连续转动,应该超1辈子吧?

网友:
老物件 看看也能够有好多联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年太奶奶陪嫁的座钟至今还在走,1号齿轮翻面后已经磨掉3分之1齿宽,轴孔也挤过了~百余年分秒不停差不多 ...

这是执念,已和维修无关

网友:
普通塑料是这样的,今天能见到的PEEK、PEI、PPS等工程塑料当年肯定是没有的,尼龙在当年也是稀罕货,这些品种用个几十年都没有发脆开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