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便携式恒流LED测试仪制作

楼主(2025-05-09):
输入5V,设计输出130V14mA,实测输出1mA,可能输入侧功率太低了,计划下次用D882再做一个功率大点的。
不过,这个功率小也有好处,测灯珠时能看见灯亮,也不刺眼。以前我一直都是戴墨镜测灯珠,这个不用戴墨镜。

网友A:
楼主图画的很工整

网友B:
这个电路很经典,不过有两种类似的,另外一种反馈线圈通过电容到升压三极管基极,效率更高,损耗更小,我之前做锂电升压9v给万用表时,开始就是这种没有电容的,后来改成电容的,输出电流大了至少几倍,那个电容不是越大越好,不同大小试验,找一个最合适的,再一个,换成mos管输出功率更是大大增加,输出稳压可以参考开关电源方式,用光耦控制升压管基极更好,输出滤波加一个10微法电容输出功率也应该大大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画的很工整

哈哈,随手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很经典,不过有两种类似的,另外一种反馈线圈通过电容到升压三极管基极,效率更高,损耗更 ...

这个升压输入侧我是照抄电蚊拍的,我拆了四五个电蚊拍研究,后来发现这个就是焦耳小偷。我好像见过有电容的,图省事没加电容,空了加上个电容再试试。MOS管也有,以前拍小视频做单管自激升压用过。我打算重新做个呢,这个电流确实是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升压输入侧我是照抄电蚊拍的,我拆了四五个电蚊拍研究,后来发现这个就是焦耳小偷。我好像见过有电容 ...

我也做过类似的东西,这种自激升压电路电流确实不容易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过类似的东西,这种自激升压电路电流确实不容易做大。

要么我用555、非门、或者358做成振荡器推MOS试试,看看有没有损耗小,功率大的方法。

网友D:
请教楼主,你遇到过的单只LED灯珠最高点亮电压是多少?
现在130v电压是先测串亮不亮,再逐步缩小范围用的吧?

网友:
拿我手边这种灯举例请教:
它突然不亮了,你检测的顺序是什么样的?
都会用到什么设备仪器?

网友:
这个好,检测比较安全、直观。

网友:
这种电路效率不高,应该搞个ZVS电源

网友E:
不用做大功率的了,我觉得1mA够了

网友:
很不错的图样。

网友F: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你遇到过的单只LED灯珠最高点亮电压是多少?
现在130v电压是先测串亮不亮,再逐步缩小范围用的吧 ...

是的,先测总串联,再不断缩小范围。一般损坏的灯珠肉眼可以看到损坏,里面有黑点,我会先看,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你遇到过的单只LED灯珠最高点亮电压是多少?
现在130v电压是先测串亮不亮,再逐步缩小范围用的吧 ...

一般大多数普通灯珠,5730封装的我见过最高电压6V的,好像还有更高的,具体多少我忘了,我不经常修这种,只见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做大功率的了,我觉得1mA够了

倒也是,小电流的好处就是不刺眼

网友:
方便使用的工具,跟着楼主做一个

网友:
用这个就好了  我试了一颗到上百颗都能带微亮 输出0.5~0.8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