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直播[精度万分之1]手搓变压器制作28V10A开关电源[巾帼嵌入式]

楼主(2025-05-09):
三维图镇楼

前段时间有人找我帮忙,想做个28V10A的开关电源,至于是做什么用我没问,反正钱都转过来了,那就直接开工好了!
电路就典型的反激拓扑,坛子里大神云集,电路都被讲烂了,这里就不说了

交流耦合 带宽20 纹波100多mv 相当不错

下面开始流水账,先准备物料吧

主要物料都在这里了,简单说说吧
PCB双面布局,反正不差钱,在嘉立创打样费用60元左右
次级用的集成式同步整流管,内阻15毫欧,简单处理就能直接代换整流二极管,但是价格7元+,非常的昂贵呀
其他元件大都是"顺手牵羊"来的遍地都是一抓一把,所以元器件的成本就忽略不计了
唯一要做的就是绕变压器,因为拿了钱了,就不方便泄露人家的设计参数了
所以主要参数就马赛克一下,计算结果表明,初级感量284.128uH

因为开关频率比较高,所以直接用0.2的利兹线来做了,这样最方便,当然劣势就是会带来比较大的漏感
下图就是初级最内层的绕制效果

次级电流比较大,所以也一样用利兹线

就这么无聊的绕啊绕 直到所有的绕组都做好

已经有模有样了

调感量的过程满手乌黑,就不拍照了,过程略,直接看结果
Pic3显示设计感量284.128uH,实际电感量284.095uH,误差万分之1

实际上如此高的电感精度是没必要的,首先自动化生产的电感,精度一般都是20%,以立创商城为例,精度优于20%的选项直接是不可选的

我也就是当摸鱼了,所以慢慢调出来的,有一说一,要是让我一次性做五六个出来,那我也不会调这么精细的

电感量确定之后就可以打上磁心胶然后真空浸渍和烘烤了,非商用,所以这些过程也都略过
这就是变压器做好之后的效果了

漏感也是很重要的参数,这直接关系到最后整机的效率,实测漏感仅为1.23%,相当ok

一楼就这样吧,沙发是我的,下面准备发发焊接过程和做好之后的纹波测试数据

楼主:
定妆照镇楼

焊接其实大家都会,但是楼都占下了,只能硬着头皮水一贴了
先涂焊锡膏

然后贴低矮的元件,有一些NC的直接略过

然后焊接一些低的插件

然后焊接一些高的器件

然后焊接变压器和共模滤波器之类的大件

然后安装散热风扇

散热风扇特写,我记得拿连接器了来着,怎么找不到了,暂时先空着吧

换个角度再来一张

楼主:
开关电源是典型的自动控制系统,所以要先确定ESR零点

那就要先确定电解电容

然后,再根据纹波目标来设计反馈环路

计算得到的值还得进一步微调,选择标准器件才行,后面调整一下再更

网友A:
这玩意不是买成品更便宜么???

二○二五年五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是买成品更便宜么???

又不是不会做,为啥要买成品

网友:
动手的乐趣,赞一个。。。。

网友B:
比较感兴趣集成式同步整流管,只看到东科好像出了一款,楼主用的啥型号,10A不算小,不知能不能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感兴趣集成式同步整流管,只看到东科好像出了一款,楼主用的啥型号,10A不算小,不知能不能顶住。 ...

现在已经很多款了,耐压从45到150都有, Rdson也很低,十几二十毫欧,唯一问题就是太贵了

网友C:
28V的,给烙铁用的吗

网友D:
楼主搞批量吗

一下做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批量吗

一下做几个?

你要有商业化需求的话,可以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V的,给烙铁用的吗

没问,应该是?

网友E:
10A最少四个肖特基加巨型自冷散热器才能正常工作,LZ做的比杂牌电源稍微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A最少四个肖特基加巨型自冷散热器才能正常工作,LZ做的比杂牌电源稍微好点 ...

我就知道有人光看图不看字

楼主:
设计输出28V,纹波100多mv不到二百

网友F:
专业,论坛里专家云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专业,论坛里专家云集啊

在坛子里的大神面前只能说是班门弄斧了

网友:
请问下调感的过程,是调整线圈的圈数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