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首拆(简单),威克士新的WU138 12V油压起子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2025-05-09):
油压噪声确实小很多,而且低速冲击起来非常温柔,小螺丝都不容易滑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入手试试。
目前看到的唯一缺点就是好像有点重。
应大家要求,简单拆了,加几张图:

网友A:
看标题以为你买了呢....原来都是听别人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以为你买了呢....原来都是听别人说.......

我确实买了,只是没来得及发图

网友A:
那就赶紧上图,顺便拆解一下嘛~~论坛第一拆解贴就是你的了

网友B:
图图呢,发上来让大家瞧瞧。

网友C:
为什么不买米我奇 25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赶紧上图,顺便拆解一下嘛~~论坛第一拆解贴就是你的了

满足你的需求,拆了,油压那块没把握还原,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图呢,发上来让大家瞧瞧。

已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买米我奇 2551

以前买过2553/2504都出了,没有米沃奇的电池

网友D:
不太理解油压起子机和普通电钻改的扭力批的区别。wu129的价格是wu138的一半啊。
两者的扭力范围都基本接近。声音大小也差不多吧?尺寸大小也差不多。另外,扭力批还能调节20多档的扭力。油压起子机可调不了。
唯一好处就是油压起子机不会反扭伤手。但是40n以内的扭矩,人小心一些,应该不太会有多大影响。
所以,差一倍的价格,有这个必要吗?
难道不应该等着油压起子机升级到140n以上再买才对吗?

网友:
好东西, 都油压了, 对耳朵友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理解油压起子机和普通电钻改的扭力批的区别。wu129的价格是wu138的一半啊。
两者的扭力范围都基本接近 ...

个人觉得主要原因还是转速以及扭矩控制感受的区别,大扭矩后,电转的扭力挺难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主要原因还是转速以及扭矩控制感受的区别,大扭矩后,电转的扭力挺难控制的。 ...

问题总共也就40-50n而已。这个扭力人还是能控制住的。因为所有普通12v手电钻都是40n以内。除了力气小的女的,一般都能控制住,只不过要双手握,同时提高注意力而已。所有大牌都不配握把就很明显。扭力批都是控制在这个扭力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总共也就40-50n而已。这个扭力人还是能控制住的。因为所有普通12v手电钻都是40n以内。除了力气小的女 ...

嗯,电钻的最大扭矩是持续着的,冲击起子是更大的脉冲扭矩平均出的最大扭矩,对手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C:
实际扭力不止40 的,我的2760  暴力输出,  不输牧田173 ,液压没用过的就以为是声音小,实际体会不是那么回事,对小螺丝的攻击,他是非常可控且丝滑的递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扭力不止40 的,我的2760  暴力输出,  不输牧田173 ,液压没用过的就以为是声音小,实际体会不是那么 ...

多谢分享!

网友E:
油压起子是不是反向冲击小一些?

网友:
裸机500多,,说实在的,舍得上的人不多吧。只适合有钱人把玩。
工具界高端工具,我估计99%都是用来看的,买得起的没时间用,,用得上的舍不得买。

1、油压起子机有点很明确,好像就是声音小很多,
2、寿命不好说,主要看材质和密封,我们有理由相信寿命会小很多(维护成本更高,比如普通的换个打击块总成或者T轴,十几元能搞定,这个油压的基本就得200+了,还不知道有没配件)
3、扭矩会小很多,我看了wu138好像是50N,如果是打击块的,这个尺寸体积重量的打击头,同样的尺寸重量,同样的电机,200N估计很简单,如果是电机功率适配调整好,400n也不是不能期待一下。
4、这玩意没说效率,油压起子机的效率和打击块的对比,我没查到,不过有理由相信效率会更低,一般来说,更复杂的结构,效率损失越大。

50N的设计,专为水电装修特定场景设定的,没有实体机器测试,也不好说扭力表现怎么样,如果表现好,很快就能达到50N,那这种场合是利器,比动辄120+的更好用,因为本身也用不上这么大扭力,还容易断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油压起子是不是反向冲击小一些?

冲击起子机没有反向冲击。不管油压还是机械的。

网友:
哎,我买早,买一个298D,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