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在转动镜头的时候容易死机

楼主(2025-05-09):
有个EC107-X15-4G的摄像头,在远程转动镜头时经常会出现死机,断电再接电后正常,请教各位坛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虚了……或电压不知……

网友:
看看电源功率吧,像是功率不足,云台启动耗电量大卡死了

网友:
有这个问题。就像手机在程序运行中缓存冲突就突然死机一样,也像人吃食物一样,吃急了就会被噎住。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吧,换个电源

网友:
排线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排线问题

网友:
电源功率太小或者有质量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我回去检查检查

网友:
电机排线或电源问题,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如果外接电源 没问题 那有可能里面 电路里的电容坏了 我有个球机就是  转时间长了就会重启 然后换了两个电容 好了

网友:
接触不良或电源功率不够,先换个电源试试

楼主:
用外接锂电池组供电也还是会死机。

网友:
也可能电机电流变大(指超过设计值)

网友A:
应该是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是排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