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懂戴尔服务器阵列卡的吗?dell r740不定时重启提示ECC错误

楼主(2025-05-09):
有懂服务器阵列卡的吗?公司的dell r740不定时重启,开机就卡到这里提示ECC错误,售后说是硬盘(3块500的组的raid5)的问题,但是我猜是阵列卡的问题,已在bios里关闭控制卡cache,还是偶尔重启,私企节本降费,先找到问题再说换不换.公司的东西,还是打个码吧
上一次系统的 11:24:24 在 2025/3/9 上的关闭是意外的。
上一次系统的 14:45:20 在 2025/3/9 上的关闭是意外的。
上一次系统的 15:30:50 在 2025/3/10 上的关闭是意外的。
上一次系统的 18:35:29 在 2025/3/24 上的关闭是意外的。
上一次系统的 11:32:43 在 2025/4/2 上的关闭是意外的。
上一次系统的 6:03:50 在 2025/4/5 上的关闭是意外的。
上一次系统的 3:12:15 在 2025/4/27 上的关闭是意外的。

网友:
买张卡换了试试

楼主:
不行啊,领导不同意,确定问题还得商量换不换呢.dell官方6k左右,pdd500左右

网友A:
公司的东西操那么多心搞毛,小心惹一身骚...

二○二五年五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的东西操那么多心搞毛,小心惹一身骚...

这些东西都是我负责的

网友B:
上面都写了内存或者电池抽了,就是卡的毛病,老板不批就让服务器接着宕机,撑不住了就老实了

网友:
阵列卡缓存问题,换卡吧。电池有问题不影响RAID,只是会自动关闭写入缓存。

网友:
买得起的也应该修得起才是

网友:
nemory batteruy problems were detected. the adapter has recovered,but cached data was lost. press anu keu to continue, orc to load the conf iguration utility.
检测到内存电池问题。适配器已恢复,但缓存数据丢失。按“n”键继续,或按“o”键加载配置实用程序。

multibit ecc errors were detected on the raid controller.if uou continue,data corruption can occur please contact technical support to resolve this issue. pressxtocontinue or else power off the system,replace the controller and reboot
在raid控制器上检测到多比特ecc错误。如果继续,可能会发生数据损坏,请与技术支持联系以解决此问题。按x继续,否则关闭系统电源,更换控制器并重新启动

网友:
使用 storcli64 工具做诊断,该是哪里的问题就换哪里。具体使用请问DeepSee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都写了内存或者电池抽了,就是卡的毛病,老板不批就让服务器接着宕机,撑不住了就老实了 ...

+1,老湿机啊老湿机...

二○二五年五月九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老湿机啊老湿机...

有些人花点钱跟要他命一样,等损失的钱大于维护的钱了他就会掏钱了,反正维修工不粘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人花点钱跟要他命一样,等损失的钱大于维护的钱了他就会掏钱了,反正维修工不粘锅 ...

老板:我是永远不会错的...

二○二五年五月九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我是永远不会错的...

有本事头铁到底呗,看谁亏得大,反正技术工到哪都饿不死,老板就不好说了哈哈

网友:
事先跟领导汇报,如果出问题什么后果,怎么处理让领导拿主意.

网友:
既然报了电池故障那就先换电池试试呗,电池又不贵。别看它提示这么复杂故障可能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DELL 机器,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都写了内存或者电池抽了,就是卡的毛病,老板不批就让服务器接着宕机,撑不住了就老实了 ...

这个服务器现在就是给海康的4200门禁开卡用,宕机也不影响啥,领导也不关心,就是远程登录不上去了去机房,按 X 等开机就行,只是最近比较频繁了,想把这个解决掉,还没有和这个服务器一样的阵列卡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