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电压18650电池为何测不了电阻?

楼主(2025-05-09):
用2M电阻档位测电阻,

电阻竟然是无穷大

网友A:
哈哈,又见到你这位大神了;你这么测量,就相当于用万用表测量一根木头的内阻,啥也测不出来;电池的内阻是要专用的内阻测试仪,测量的是交流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又见到你这位大神了;你这么测量,就相当于用万用表测量一根木头的内阻,啥也测不出来;电池的内阻是 ...

电池是直流的

网友B:
0电压的电池已经废了,内部的压力阀已经顶开了,
电池已经断路了,你肯定是测量不了的,
而且你万能表也不能测量电池内阻,
得用专门的内阻表才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0电压的电池已经废了,内部的压力阀已经顶开了,
电池已经断路了,你肯定是测量不了的,
而且你万能表也不 ...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坏电池保险阀打开

网友:
安全阀开启,正极和内部开路,电阻无穷大。

网友C:
电池泄压阀启动了,相当于断路。
用万用表测内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泄压阀启动了,相当于断路。
用万用表测内阻吗?

你怎么测内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怎么测内阻的

我们业余玩电池的,用TS457内阻仪表头DIY就够用了,买了把手里电池测一遍也就基本吃灰

网友:
4楼说的对,电池内部的压力阀已经顶开了。

网友:
哈哈,又见到你这位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业余玩电池的,用TS457内阻仪表头DIY就够用了,买了把手里电池测一遍也就基本吃灰 ...

不是定期测一下内阻么

网友:
测电池内阻我用RC3563,测线材内阻我用YR2050,没有电池内阻仪的话可以用恒流源运行1A电流充电观察电压,这个方法测线材内阻很准确测电池内阻不准确但可以参考比较用。我测过1.35欧的线材用此法测得1.33欧,内阻13毫欧的电池用此法测得150毫欧(测电池需要减去电池本身的电压,例:我电池本身4.10V用1A电流恒流充电,恒流源需调高电压才能运行的了1A电流,充电时的电压是3.95,经过计算4.10-3.95=0.15。1V=1欧,也就是150毫欧所以结果是不准确的只能作为比较参考用)

网友:
测试电池内阻一般使用“内阻测试仪”,
某宝上成品测试仪大多200多元,
电子爱好者可以买表头配探针或开尔文夹自制,约70~80元。

我买的表头+探针+电池座,使用效果还可以。

网友:
用个 钢针 撬一下 安全阀。不知道的话 看几个抖音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0电压的电池已经废了,内部的压力阀已经顶开了,
电池已经断路了,你肯定是测量不了的,
而且你万能表也不 ...

压力阀已经顶开,说得对

网友:
0V内阻无穷大18650修复神器:三棱弯针

如果电池不是太杂牌,可以试试。
不过看你这电池喷字都没有,估计很杂的那种。
注意不要捅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