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拆修一台1999年万用表KEITHLEY2001,更换电解电容

楼主(2025-05-09):
偶得一台吉时利2001,听说电解电容很容易坏,遂拆了换电容

1L拆机图
2L更换图
3L开机图

楼主:
一共换了8个电容

其实原电容健康状况超好
但是顺道换了吧

网友A:
看着很高级的表,以前应该见过,就是忘记了,这表的显示屏,是不是红的的数码管啊,应该是6个或者8个吧。

楼主:
这台机99年出厂,末次校准是99年,和我今年校准的另外一台表居然不差字,缘分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高级的表,以前应该见过,就是忘记了,这表的显示屏,是不是红的的数码管啊,应该是6个或者8个吧。 ...

也不知道什么屏,应该是点阵VFD?

网友B:
有好的电容可以换,没有好的电容,还不如原来的

我也有一个经典的,不记得是9几年的了

网友C:
固态电容

万用表也流行换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电容

万用表也流行换电容啊

一样的,包括34401的那几个钽电容
都是惯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好的电容可以换,没有好的电容,还不如原来的

我也有一个经典的,不记得是9几年的了

爱德万可能没这方面问题,但是K2001这几个电容基本都会出问题
我不是为了更好的性能去换电容,而是原装电容指不定什么时候爆

网友D:
贴片的需要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片的需要换吗?

这块表的话,就我换的那几个是惯犯
每块表都不一样
我以前有台UT61C还是D,就是一个小固态容易挂,挂了就交流档不准

网友:
老表二十多年了还这么好,羡慕

网友E:
这几个电容虽然是惯犯,但是没必要换。因为不同批次,情况完全不同,会鼓包漏液的很容易就鼓,不坏的那批质量就很好很耐用

网友F:
确定换上的比原来的好?

网友:
这表复杂得像电脑

网友:
这表看着做工很靓啊,看着就像买不起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个电容虽然是惯犯,但是没必要换。因为不同批次,情况完全不同,会鼓包漏液的很容易就鼓,不坏的那批质 ...

不敢赌啊,同款表很多坏了漏液的,直接烧穿4层pcb。。触目惊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定换上的比原来的好?

说实话,不确定,新买的是淘宝2元一颗的所谓固态。旧电容是一水的nichicon带批号的。

但是网上这款机的这几个电容基本都是通病。
下图是换下来的电容,容量、esr、D值,全部正常

网友:
长期不通电,通常用【年】做时间单位的,突然上电的,如果电解电容体质不好,确实有发热风险导致泄露。

网友:
这表看起来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