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排风扇也换直流无刷了

楼主(2025-05-09):
原来的罩极电机,转速越来越慢,排风封闭页都快吹不动了
换一个也没什么好选择,端了!换直流无刷

嗯,得劲了,带上扇叶9w功率足够用了
排风用,就不需要调速,省了

网友A:
多少钱?用在这种地方外转子会不会受灰尘影响?

网友B:
楼主好像还没介绍完,3820无刷很小的,你是怎么固定的?220→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用在这种地方外转子会不会受灰尘影响?

电机十几块,灰尘无所谓了,轴承封闭的

网友C:
24V电机走起来,更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像还没介绍完,3820无刷很小的,你是怎么固定的?220→12V?

12v路由器电源就可以带了,六角铜柱m3固定到架子上。都比较简单

网友:
直流的应该不容易坏

网友:
这么改造比买个新的都贵

网友:
无刷的转速应该会快很多吧

网友:
改的很实用
可以用很久

网友:
技术升级换代就是爽

网友:
国家提倡设备更新,先把有刷的全部换成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电机走起来,更有力,,,

没敢试,怕自带的驱动玩砸了

网友:
这电机轴应该是4MM的吧,扇叶轴孔有那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