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个钳子,但太大了,打了水漂

楼主:
以前买了斜口钳,用来剪长的引脚之类的,但是感觉不耐用,结果一查,才发现这东西是剪塑料的。
网上找半天才找到个剪金属的,马上花巨资买下,结果今天到手发现好大,这不等于钢丝钳吗?看来钱又打水漂了。

网友:
斜口钳剪引脚不错的,也不算大。

网友:
剪零件引脚要用水口钳,剪过引脚又短又平。

网友:
你这个是斜口钳,剪引脚没有水口钳好用

网友:
元件脚和塑胶件用图片1就行,图片3是有反刃的吧,有反刃的只适合剪大件.

网友:
第一款我买了两把 用来剪引脚还行

网友:
剪引脚用一两块包邮的斜口指甲刀,使用前淬下火。

网友:
你买的这种就算我们平时说的剪线钳,用来接线这些的,我经常用

网友:
以前也买了一把样子跟这个差不多,不过稍小一点

网友:
巨资啊, 我都是用来剪钢筋或者钢丝绳,钢钉不敢剪了  ,废了好几把

网友:
一把好钳子

网友:
如果剪元件引脚指甲剪就很好用,楼主的额“桃口钳”也不错,就算大一点剪线更省力,不过材质得过硬,我的几把桃口钳都倒刃了,也不合牙,经常夹扁了线头而不是切断,当冷压线端子还不错。

网友:
前面电子水口钳有镀铬硬度高的才能剪元件脚,后面斜口钳剪电线什么用的

网友:
你买的这个是8寸的,嫌大可以买小点的,比如5寸的。

网友:
我的联想:指甲钳?

网友:
稍大了些。将就用吧

网友:
第一种挺好用的,小引脚没问题

网友:
试试剪脚趾甲的斜口钳

网友:
原来的钳子,使用前蘸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