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66.6元diy自停扭力批--翻车失败。

楼主(2025-05-09):
标题我改了,之前是翻车,现在成功了。

之前都是用的7.2V电钻和电批,确实也好用,就是对M4-M6螺丝就不太给力了。

刚好手头有之前21.8元元买的喜利得波箱,手中也有博世外壳,电机齿轮啥的都有,就打算diy一个带扭力自停的起子机

自停方案还是用以前的电路。。

翻车1,由于手艺生疏,外壳割出来的卡扣不精准了,需要ab胶塑形。强度是够用了,,,我很久之前卖过3个,技术有进步,最后一个直接不需要ab胶就能割好卡扣位置。。。

翻车2,以前都是用触发开关,放在波箱位置,哪知道这个波箱贼短。总长只有67mm,(作为参考日立3.6波箱长度79mm)
导致波箱根部就是齿圈,且扭力杯覆盖了该位置,没有空间安装开关。。

翻车3,于是想到把开关后置,方法是在扭力杯的垫圈(厚1.2mm)开一个8mm孔,钢丝怼进去,锡焊。但是锡焊不上,
翻车4,还好手上有点焊机,点焊上了,问题来了,这个垫圈是不带限位的,能跟着扭力圈走,,,只能在对面也加个钢丝,波箱钻孔,刚好卡住钢圈不旋转,

翻车5,啥都准备好了,发现继电器把握不住,开始能用,多启动几次,实验几次,继电器就挂了,启动直接不转,估计是过热变形,无法复位到常闭位置,导致无法导通。又换了个全新的,刚开始就发现能断电无法无法刹车,后面又无法导通了。彻底确定是继电器不行。

,标称6A的继电器,这12V我用可调电源直接连电机电流只有5a多,运行只有2A不到,无极开关是逐步加压的,我以为不会翻车,但是继电器就是翻车了,然后手头有10A的继电器放不进去,只能看看能不能买到小尺寸的大电流继电器了,不然就全翻车了。
(mos管实现我不会,主要是开关出来的线会切换正负极的,那就得加很大的二极管,也会比较麻烦)

触发开关用的这个,实测2w次寿命还是正常可用,尺寸够小,实测米沃奇、松下、日立3.6我都做过很多个,一次车都没翻,。

这是扭力杯上的垫圈,钻孔贼难,勉强实现了。出了新问题。原来是抛光的,拧动很顺滑。现在麻麻赖赖,砂纸打磨又导致周边不亮了,,拧松顺滑程度就差一些了。

改装后触发位置开关如下图,就拨片上面小钢丝顶着一个开关,扭力到了弹起垫片时,就拉动钢丝,又翻车了,由于这部分是很精密的,波箱的割壳安装的,拧螺丝后波箱壳体会有位移,所以调整距离就比较麻烦。

最后整个内部都是满当当的,期待有合适的继电器替代吧,不然白费尽。

网友A:
那个白4脚,是继电器吗?第一次见扁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白4脚,是继电器吗?第一次见扁平的。

5脚 6A,一开一闭,直接用继电器控制断电和刹车,用晶闸管电路控制继电器吸合。我用在7.2V小电批上很成熟了。,奈何用在12V上带不动,,
昨晚想了一夜,怀疑与电流过大和电机磁铁有关。

楼主: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我反手上了个16A继电器,完美解决。
冷知识(点焊机点不锈钢丝会炸,直接拆下来,底部垫铜片,用铜牌按住不锈钢丝点焊,效果好很多,不脆化也焊得牢固,害的我之前还打孔,累死累活还断了2钻头。)

继电器不太放得下,开关上面部分的散热铝块直接剪掉,,还不够的话我都准备干电机的护磁圈了,还好够用了。
空间利用完美

剩下的就是测试验证,声音好听,(要做到切割外壳时保证电机波箱同心度)
扭力杯可以小于1档(习惯去掉了卡位,以用于拧更小的螺丝)
自停不错,不过由于触发开关安装位置不够理想,所以现在扭力自停每次都能用,但是速度慢时,
有时候不哒哒哒就停了,

外壳拨片螺丝等,13元包邮
波箱21.8
电机10.8
齿轮用博世15齿割去一半2元。
开关和尾插都是博世原装科都,算15元吧,打黑来的,88元10个,只有2个好的,5个换向器直接烧穿,还好有2个是mos管坏,从坏的上面拆下来更换就好了,总体4个近新的,1个换向器磨损维修的,还有5个尾插,就不太亏了。
继电器4元,,金闸管电阻等,基本等于不要钱
成本约13+21.8+10.8+2+15+4,,算出来总成本吓一跳,那就是66.6元,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我反手上了个16A继电器,完美解决。
冷知识(点焊机点不锈钢丝会炸,直接拆下来,底部 ...

手柄上印着看说明书的小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