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个带电流表的充电头

楼主(2025-05-09):
充电时有个电流表,看起来一目了然。

曾买过个液晶数字显示的,《www.mydigit.cn/thread-517013-1-1.html 买了个USB电流电压测试仪,误差大》

其实人老也看不懂一堆数字,还是指针式的直观,朴实好用为主。

招出开孔器

其实不大好用。中心的钻头和外筒不太同心,转起来歪歪扭扭的,看来只能做糙活。

除下毛刺

和表头比划一下

淘宝买的塑料机壳

开USB插座的方孔。先钻去大部分,再用小锉刀修。

做了块小电路板,以固定USB-A座、指示灯。
另挑了个质量较好的USB充电头,剪线接入。

拿感应小夜灯试试。
初接上时,电流0.05A。估计是亏电已久,锂电池电压过低,内部充电芯片小电流预充电。

过了一分钟,电流上来了。

但没一两分钟,电流渐小了。

淘宝便宜买的小夜灯,看来锂电芯容量差。

跟阿公阿婆讲,指针近零表示充饱了,插电再久也充没进嘹。

网友A:
完全可以把充电头也装进去

网友:
好嘛这是带了个表头的

网友:
一个usb检测仪就够了

网友B:
好手艺,这个表有没有跟你那个台表作对比?精度如何

网友C:
相当于在USB线中间加了个电流表?

二○二五年五月九日

网友D:
电流表的内阻是多少,相当于在充电器和电池之间串了个电阻。

网友:
这样也是不错的

网友E:
再加个数字电压电流表

网友F:
很别致
表头也可以嵌在盒子了

网友G:
用漏保的互感器接两个反向并联的led当电流指示就好了,电流越大亮度越大,不用电则不亮。

网友:
指针表头我喜欢,表再小一点,电流再大一点更好。

网友:
给那个感应灯换个电池吧,估计原配的就是200m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把充电头也装进去

那样散热不太好,估计影响充电头里电解电容的寿命。
摆家里用,不怎么在意便携,只将充电头的线引过来,独立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这个表有没有跟你那个台表作对比?精度如何

比了。有点出乎意料,这小尺寸表头蛮准的。
www.mydigit.cn/thread-520458-1-1.html 淘宝买的几个直流表头,有好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表的内阻是多少,相当于在充电器和电池之间串了个电阻。

测过,满量程1A时压降141mV,影响不大。

买的几个不同牌子的1A直流表头,性能不一,有内阻不到100mΩ的,也有内阻大到两三百m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在USB线中间加了个电流表?

嗯,就是如此。
如今物资丰富了,十几块钱享受点方便顺手吧。

本想做成输入侧也用插座的,后来觉得不要花样了,直接选个质量好的充电头焊线进来,省得人老眼花多去掇个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加个数字电压电流表

指针直观,不要数字嘀。

电压也不必了。插座、线各处都有几十、百多mV的压降,平常也不关心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别致
表头也可以嵌在盒子了

是想过镶进盒子里,使表头面板和盒面齐平。

不过开大方孔要整齐,要从内侧胶粘固定,盒子厚度似乎又不太够……先装外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漏保的互感器接两个反向并联的led当电流指示就好了,电流越大亮度越大,不用电则不亮。 ...

花钱,用表头更顺心。

5V侧,直流,用互感器线圈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