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8025T新人求教在3脚输出脚究竟是否要接电容或电阻?

楼主(2025-05-09):
家里有几个床头数字LCD钟,就是普通的带日期、温度、闹钟的那种,走时都不太准,里面是3节电池供电的,前些天偶然在网上看到8025T可以使走时精度提高,所以打算直接从数字钟的电池取电,看了些本论坛的贴子,一般的都没在3脚输出接电容或电阻而是去除了原有的晶振和相关负载电容后直接接在原来晶振的其中一只焊脚,也有人说不接电容或电阻会让8025T电路的耗电加大,在此请教各位大神,在3脚输出脚究竟是否要接电容或电阻?如果要接接多大的电容或电阻呢?比如电容吧,论坛里有人说接30PF,有人说接0.1UF,不知哪个正确,谢谢。

网友A:
0.1的是并在正负脚之间的。30pf是在输出脚,输出脚串一个电容有说是降功耗的,实际也没有后续来验证的。不过这个电容可以防止8025T的电压传到主板上造成电压叠加,对使用1.5V供电,外挂8025T的情况有效,不串电容会导致拿掉1.5V电池后屏幕依旧走时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的是并在正负脚之间的。30pf是在输出脚,输出脚串一个电容有说是降功耗的,实际也没有后续来验证的。不 ...

谢谢。
请问0.1UF的并在正负脚之间起个什么作用?

网友B:
不接,接电阻,接电容都可以,看你的钟什么体质。体质不好就接个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接电阻,接电容都可以,看你的钟什么体质。体质不好就接个电容吧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0461-1-1.html
已经改完了,接了个22PF的电容。

网友C:
每个钟不一样,3脚可以接电容、电阻,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试。

楼主(2025-06-13):
引用 网友C:
每个钟不一样,3脚可以接电容、电阻,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试。

我个人觉得接电容比较好,直接隔断8025T与原电路的直流联系,以免相互干扰。

楼主(2025-07-18):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觉得接电容比较好,直接隔断8025T与原电路的直流联系,以免相互干扰。 ...

我改的三个钟,最终都只是接了22PF的电容,走时精度不错,两个月的误差全在3-4秒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