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打火机充气,丁烷气,打不着火 是不是要特别的气

楼主(2025-05-09):
其实小罐子,大罐子都是丁烷气,

大的质量好,价格便宜

充进去的打不着火,

而且给打火机充挺难的啊

网友:
刚冲完气要等几分钟才能打着。具体原理不清楚。

网友A:
有过这个想法,不过从来没试过,嘴口大小不一样,也没有转接口所以一直没试,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我都是那种3块钱,所谓能充气的,贵的没有

网友:
把打火机表面的纸撕掉,看看冲进气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气不好。我买专门打火机的可以,买充气转换嘴用炉子气罐的气也可以

楼主:
【打火机加气后打不着火怎么处理,直冲打火机充气后为什么打不燃?打火机常见问题处理方法,打火机火苗变软怎么处理,打火机火苗喷火处理方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c5773f44f4c1fcaf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过这个想法,不过从来没试过,嘴口大小不一样,也没有转接口所以一直没试,谢谢楼主分享 ...

红色的是转接头。

楼主:
1.首先,使劲轴向摇晃储气瓶,使内部压力增高。

2.其次,用储气瓶的气嘴(用其它工具也可以),轻轻地顶住打火机充气门中心的细管,轻压,使打火机中的残留的气体全部放光。

3.将储气瓶瓶口朝下,套住打火机充气门的细管,对正,用力压下,约一分钟到一分半钟左右,即可充满。

4.普通机型加气时,请倒立打火机,将气体瓶出气口对准并盖住打火机进气口,用力压几次,每次保持2秒钟左右;若气体无法加注,可能是汽箱内留存了多余的空气,此时您可以进行放气,用细小螺丝刀对准进气口急促放气1-2次,再进行加气操作;

网友:
我认为煤油打火机比充气打火机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首先,使劲轴向摇晃储气瓶,使内部压力增高。

2.其次,用储气瓶的气嘴(用其它工具也可以),轻轻地顶住 ...

以为挺简单的事,原来有这么多知识

网友:
打火机里面的器没有放完。。。。谢谢分享

网友:
火苗调节开到最大,打几次火;再开到最小,打几次火。这其中有一次打着火,请在着火情况下,调节火苗到合适高度,应该就行了。刚充完气,需放置个半小时按前述操作试验。

网友:
这个也有技巧啊

网友:
这个也有技巧

网友:
可能是电子打火头弱了

网友:
便宜打火机还充气啊

网友:
以前觉得好玩也有可充气的,但是似乎可充气打火机也容易漏气

网友:
充气打火机

网友:
这个转接口能自己DIY吗?这点玩意买不值得,也不知道哪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