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两个电位器 看看有没有办法修复

楼主(2025-05-09):
一个单联的,一个双联的,不太好使了,还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A:
感觉像是老货啊,从哪里拆的?

网友:
这个也有技巧

网友B:
清理一下碳膜表面和触针还可以用一阵子,有条件建议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老货啊,从哪里拆的?

就是前不久龙威那个电源换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理一下碳膜表面和触针还可以用一阵子,有条件建议换新。

已经换新的。这两个个拆开了用无水酒精擦干净,双联那个有一路还是不对,估计磨坏了,看原理这种电位器很容易磨损啊

网友:
电位器磨损厉害,清理了也用不长久。

网友:
这个不是太好修!

网友:
铆钉松了,碳片磨损,划针接触不良

网友:
加点黄油能用就可以继续用。不能用就只能扔了

网友:
加点缝纫机油,能消除调整音量时接触不好时的克拉克拉声音。

网友:
能买到就换新的,价格不贵,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理一下碳膜表面和触针还可以用一阵子,有条件建议换新。

一元3个,还包邮,直接换新的。

网友:
我也用坏了不少音响音量电位器,电位器如果经常使用还是比较容易磨损的。

网友:
这种电位器很便宜

网友:
这玩意儿咋修

网友:
碳膜时间长就摩坏了,改绕线的吧

网友:
一般来说只要是碳膜损坏,基本上就没有修复的意义

网友:
加点润滑脂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