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点焊机铜铝过渡端子选型

楼主(2025-05-09):
最近正在绕制点焊机变压器
次级4×12铝排
焊把线50㎡软铜线压端子
铝排上直接打孔连接铜端子肯定不合适
就找了这种凤凰JT/JL/JTL铜铝过渡接线夹设备线夹母线夹梅花固定线夹国标厚

最小规格是100A算截面积也有75平,
我以为够用了,来请教各位版有意见
只是线夹铝端原设计夹圆形电缆的半圆凹槽,
我改来夹扁平铝排,要用锤子把凹槽砸平

楼主:
一般认为铜线和铝线接触面可能与空气中水分产生原电池反应,而这种过渡端子铜铝界面是摩擦焊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去测量一下,电阻是多少毫欧?

网友:
一直想用这东西改到电磁炉的加热盘端子,就是铝漆包线的漆层太难去除了,网上卖得那种去漆剂根本不行

网友:
个人认为最好过渡端子的电流选大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