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I2C智能焊台扩展底座SW-CH主机功能模式开关改装为电源开关

楼主(2025-05-09):
拆机乐园贴子里提到了I2C扩展底座主机没有电源开关的事,这不,我就来改装下
JBC进口CDS精密焊台~单工位烙铁扩展双工位T210+T245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拆开铝壳,把原模式开关上的线拆掉,因为只用到混合模式,就直接把PCB对应的焊点连接起来固定为混合模式

再把DC电源输入的正极线拆掉,找两根红色的长导线,分别焊在DC座正极端及电路板正极焊盘上

两根红导线另一端分别焊在船形开关上

改好后的样子

扩展台开关关闭后,DC5V电源未供电,AB通道灯不亮,手柄与JBC焊台主机等于断开,故显示无工具

打开新改的电源开关(原模式开关)
A通道指示灯亮了,烙铁处理待机状态可使用

改装结束,虽简单,但改后就方便关机了,不然得拔掉DC5V电源适配器
END

网友A:
这是等于取消掉原来的模式开关,更改用途为外接电源的开关了啊,不错不错

感觉是厂家原本也想把中间位置设计为关机的,是不是哪里搞错了,造成未实现设计意图?

网友:
488买这?一切4才这价

楼主:
这老款的经典,用料更好,当时没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等于取消掉原来的模式开关,更改用途为外接电源的开关了啊,不错不错

感觉是厂家原本也想把中间位置设 ...

鬼知道他们怎么设计的,反正不太完美

网友B:
sean版吃饭的家伙拿随便出来一个,里面都很复杂,必须羡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an版吃饭的家伙拿随便出来一个,里面都很复杂,必须羡慕一下

这个鸟东东,价值过剩了,就几个继电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