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62eng固态优盘测试中

楼主(2025-05-09):
SM2262eng固态优盘测试中

网友:
这个 牛,直的牛

网友:
发热量惊人

网友:
这么牛X的U盘啊

网友:
好久没来U盘版块了,固态U盘神啊,元件这么紧凑,小小的一块板,贴满了元器件,都想再开发一款同类U盘了

网友:
这盘听说发热恐怖,还是sm2320好

网友:
厉害啊,那么问题来了,发热量大怎么解决啊???现在nvme的主控发热量都大的吓人啊,

网友:
所以usb3 10g 弄个nvme散盒带散热。
连续写入 600-900m的数据 这种是巨烫的
加散热片 可能好些,特别是外金属壳

网友:
发热量这么大,担心用着用着就炸了

网友:
jms583和sm2262eng组合,还这么小的空间,怕是要热掉盘

网友:
牛逼,什么时候开卖,很期待

网友:
直接用散热片搓一个u盘盒

网友:
歪日……这么大的主控也能塞得下

网友:
2262en......
除了发热,应该能打过2320了吧

网友:
真牛逼,2262都可以做U盘板了

网友:
这4k真是赏心悦目

网友:
缓存和主控和颗粒挨得这么近,容易堆热啊,很考验散热

网友:
稳定是第一位的

发热这个问题     好解决吗

网友:
正面三个芯片严丝合缝,没有浪费一丁点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