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监控摄像头,用工频变压器电源替换开关电源

楼主(2025-05-09):
家里4个摄像头的监控系统,加上几个路由器和交换机, 总计插上了9个12V/1.5A的电源适配器。
这次用工频变压器电源替换这些开关电源适配器的考虑是  减少无用功耗,减少线路凌乱。   之前有考虑过用那种室外LED屏用的12v大功率电源替换,  但想到那东西的寿命不咋样,  最终是用工频变压器替换。
淘宝定制了一个10vAC/100w的环型变压器。八十多元,  整流滤波后有12v多点,  但接上5A负载后降到了11v,   我用那它那输出导线加绕了一圈,带负载后有12.6v直流。

整流桥原来用肖特基二极管,但很烫手,换了35A/1kv那种铝壳整流桥,  外加一个6x8cm的散热器,    滤波电容用6个2200uf加一个4700uf,
目前已替换了其中6个开关电源适配器,
主要缺点是整流桥的发热量偏大点, 手摸散热器大概50度。 变压器倒是不怎么热,  后续找到大的散热器装上去,那就可以再替换另外3个开关电源适配器。

大量的小电源适配器,看着不舒服

替换工频电源

替换出来6个电源适配器

网友:
可以用台式机电脑电源替换

网友A:
为了减少无用功耗,用工频变压器替换开关电源适配器,感觉是反了的,有条件的话建议测测这个电源的效率。

网友B:
如果买来的电源不够稳定的话,可以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买来的电源不够稳定的话,可以自己做

我还真的很想自制大功率开关电源,除了高频变压器,其他配件我都通过立创领券撸齐全了,比如ka3842,sg3525,450v电解,大功率高压场效应管,igbt,各种规格的肖特基二极管。  唯独对高频变压器的参数不懂,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真的很想自制大功率开关电源,除了高频变压器,其他配件我都通过立创领券撸齐全了,比如ka3842,sg35 ...

想做什么参数的,我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做什么参数的,我教你

好的,先谢谢,过几天我确认一下需求再私信你

网友:
买个质量好的比如明纬金升阳等等的12V16A开关电源,比你那个大变压器好,体积小,发热小,效率高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买来的电源不够稳定的话,可以自己做

你可以开关电源的动态响应能做到15KHz以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开关电源的动态响应能做到15KHz以上吗???

为什么要连续发3个问号呢?

网友:
线性变压器效率不高,费电

网友:
线性电源虽然皮实耐艹,但效率不高。同样价位的12V电源可以买到质量很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减少无用功耗,用工频变压器替换开关电源适配器,感觉是反了的,有条件的话建议测测这个电源的效率。 ...

+1,是这个理,感觉像是拿宝马换宝骏...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网友:
测量下是不是更费电了

网友:
真要改善效率的话还得开关电源,要是最求稳定的话就工频变压器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个二手服务器电源30多元钱,12伏输出45安左右。质量好功率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个二手服务器电源30多元钱,12伏输出45安左右。质量好功率又大。 ...

大功率的电源用在小功率的设备上面效率不在最优位置反而耗电

网友:
有什么优势?感觉没必要

网友:
个人用户耗电量不是最关心的,可靠耐用才是主要的,变压器的只要设计好的,十余年是绝无问题的,你挂了他说不定还在工作。开关电源就说不定了。看你关心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减少无用功耗,用工频变压器替换开关电源适配器,感觉是反了的,有条件的话建议测测这个电源的效率。 ...

发热量是刚刚的,估计用来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