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有人用全极耳电池做过点焊机吗?

楼主(2025-05-09):
全极耳的放电电流那么大。比如亿纬的40pl,最大放电电流70A,内阻又那么小,2mR。弄个几串几并是不是比电容更带劲?也不像聚合物那样容易鼓包。
我搜了一下,看b站有人做了。三层0.1镀镍2层0.1紫铜,2并3串很容易就点上了。
唯一需要的是一开始手焊锂电池电源的技巧。

网友:
这不敢搞---怕炸!

网友A:
2.7v3000F的,我看好一点的内阻0.2毫欧,两节串联才0.5毫欧,应该是电容厉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v3000F的,我看好一点的内阻0.2毫欧,两节串联才0.5毫欧,应该是电容厉害吧 ...

电容电压小。所以算电流的话,差不多了。电容也太大了。电池多小巧。

网友B:
亿纬的40pl,2并3串,这样的点焊机,成本是多少呢;6节电池啊,不如买一个现成的点焊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亿纬的40pl,2并3串,这样的点焊机,成本是多少呢;6节电池啊,不如买一个现成的点焊机了。 ...

相同成本,只能买聚合物电池的。那个容易鼓包。每俩月要伺候一次充放电才能多用点时间。
相比起来,这个半年看一次电池放电就可以了。省事一些吧。
另外,这个可以电流更大一些,能点铜。聚合物的没法点。

网友(2025-07-05):
知道这个词的人估计都不多,别说用过啦,我也是刚知道全极耳半个月

网友:
全极耳电池的自放电水平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