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谈谈制做维修插座

楼主(2025-05-09):
大家对维修插座并不陌生,差不多人手一个了吧?我之前也一直就用一个灯泡串在电路里对付着用的。有时嫌麻烦就不用了,可不用真给你炸鸡呀!看到别人做了自己也心动了,于是就做了第一个插座,后来又改进了几次才有了以下几个改进版。

楼主:
这是第一版的。比较丑,一点也不简洁,体积还大占地方!

网友:
不能把灯泡换成其它的么,主要是占地方太大了...

二○二五年五月九日

楼主:
由于第一版的众多缺点加以改进,体积太太了,改小点!不简洁,改的简洁点!同时改变思路为啥要用塑料盒子做呢,还得另加插座,直接就用插座改不更好么,这次连插头都给做成一体了,是真的小巧,不过也有问题在里面,下面再说。

网友:
来早了吗 只看到第一代

网友:
赶上直播讲解了

网友:
牛批了,坐等后续!

楼主:
这小家伙用了两个60瓦的卤素灯珠,侧面用个小船型开关控制串入一个还是两个,由于短路时灯珠特别热,怕把外壳烤坏所以用铝板做了个罩,可铝的导热非常好不但没隔热反而更热了,没法用了。先让它去吃灰去吧,老实的又用回了原来的大灯泡,就是下面这版!

网友:
不错,迷你版。问题就是灯泡在插座内闷烧,可以把灯泡露出插座,能量以光的形式辐射出去。这是小问题,测试不会长时间,不改也行

网友A:
这个做得不错的,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第一版的。比较丑,一点也不简洁,体积还大占地方!

我的比这还简单。

楼主:
发个贴子太费劲了,传不上去呀!

楼主:
这个小家伙虽然解决了上一代的一些问题,可自身还是有缺点的,首先没有漏保了,二是由于两个灯珠短路时发热时温度太高跟本用不了,外面的铝罩没起做用反而更热了!先让它吃灰去吧!于是又用上了大灯泡,这次采用了漏保与插头一体的结构,再就是用的多孔插排,维修插座与正常插座都有,不再用开关控制了。再就是本来想加电压,电流,功率表的,后来直接采用插上一个功率插座更好,灵活方便!

网友B:
明明很简单的事情   有同学就会乱折腾乱花钱,

随便找个淘汰不用的旧插板  把其中2个串联,其它的   外面全部用胶带贴住封闭,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根本不需要加什么开关

用的时候   可以插电炉/电吹风/灯泡 到其中1个口上 作为保护负载

楼主:
这个插座的大灯泡用着总是太碍事儿!最终又改成了这种。采用一个6位大插排,带开关的,拆掉一个孔位装了两个60W的卤素灯珠,这次之前试用玻璃丝网隔热较果并不理想,最终采用的硅胶套,较果不错!插座上的那个圆黑点是按纽开关,用来控制串入几个灯。插排上下两排分别是正常插座和维修插座,有两个维修插座孔,并配上功率插座使功能更全面些。

楼主:
这次改造成功,把灯珠发热烤化外壳的问题解决了,回头又把小家伙也改造好了,它更小巧便携,出去维修携带方便。最后给它们三个来个全家福!有朋友可能问第一个呢?哪个不用早拆了,所以没法照了。

网友C:
奇思妙想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思妙想挺多的

只是在现实当中发現缺点并想办法改造而己。我觉得一个实用产品在能完成它的等等功能外做的越简单越好。就好比一个独轮车它如果能完成自行车的所有功能那它就是最好的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很简单的事情   有同学就会乱折腾乱花钱,

随便找个淘汰不用的旧插板  把其中2个串联,其它的   外面 ...

灯泡插在外面总是不如放在里面简洁吧,主要还得好收纳,灯泡必境是怕碰坏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得不错的,好看

谢谢夸讲!我手很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