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国产牧田173 脉跃 maiyue 无刷冲击起子机

楼主(2025-05-09):
牧田173真是经典,不过上千的价位买不起,国内很多仿品出来了,看我这款,pdd72元到手(单机头)。
那个设置界面不大懂,好像是5档速度,另外有a和b模式。a模式是慢速,很慢,不能调速。b模式是快速,最快,也是不能调速,具体什么功能不知道,也没有个说明书。
按理说应该能把电机转子拔出来,用了很大劲没拔出来。

网友:
多多永远是神价,前几天多多买了一把杂牌牧田款电钻

网友A:
起子机的打击块好像比电动扳手小一点?我的电动扳手换了个两用插口,可以临时用用,也有手电钻装螺丝刀头,所以虽然一直想买起子机但是下不了手,感觉这个起子机比两把电动扳手还贵。

网友:
电机还可以啊

网友B:
这还带弹簧,难道有冲击功能?

网友:
卷得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带弹簧,难道有冲击功能?

原理应该是这样的:当遇到阻力时,打击块受阻会被后面主轴上的斜面拉向后方,一段距离后斜面会断掉了,然后弹簧会推着打击块向前,旋转向前,前方并没有阻碍,只会横向打击前轴滑块。这是一种横向冲击,和冲击钻那种轴向冲击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子机的打击块好像比电动扳手小一点?我的电动扳手换了个两用插口,可以临时用用,也有手电钻装螺丝刀头, ...

估计是电扳手工厂用量大,起子机用量小的原因。就像内阻仪比万用表简单很多,但内阻仪至少要百元,万用表能低于十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带弹簧,难道有冲击功能?

    起子机有冲击功能,但是打击块小一点,扭力也温柔一点,老外盖木头房子,用长螺丝钉,所以我看他们的起子机用的挺多的。

网友:
相对72的价格,这做工可以了,加个转接头拧个梅花套筒,修单车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价格挺便宜

网友:
电机转子是紧配合压入,拉马受力点难找。国产无刷工具比几年前多。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便宜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子机的打击块好像比电动扳手小一点?我的电动扳手换了个两用插口,可以临时用用,也有手电钻装螺丝刀头, ...

我和你一样电钻换两用轴,本来想买个12V起子机,比电扳手轻巧,不累手,今年废品店20元收到一套卡胜12V电钻,本来有一个朝能16V,现在是两个电钻装两种批头

网友:
冲击起子机,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机组件看着还行,72的价格挺美丽的,单单好的电池这个价都买不到